关于EL34抑制栅极做信号输入的问题

楼主(2024-09-18):
维修一个机器,后级是EL34推挽,倒相之后6H6N缓冲电路驱动,直接进1脚然后经过一个1.5K.电阻进5脚.
这个接法合理吗?

网友A:
可能原来插的不是EL34,所以1脚是空脚,当元件支架。后来被升级到EL34了,于是就出现帘栅极接栅极了。

简单说就是插错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原来插的不是EL34,所以1脚是空脚,当元件支架。后来被升级到EL34了,于是就出现帘栅极接栅极了。

...

机器上刻画标注了管子型号,损坏也是一只后级管漏气,看起来之前是插EL34使用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也没有1脚直接输入信号的接法

网友A:
啥牌子的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牌子的胆机?

看起来是无名机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这种接法,我也是准备改成标准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这种接法,我也是准备改成标准接法

您好,抑制栅极离阴极最远,单独用抑制栅极,控制能力弱,灵敏度很低。

按照您一楼的说法,是1脚与5脚直接接了一个1.5K电阻是吧。
那就相当于把抑制栅极和信号栅极接在一起了。
其实这跟直接用信号栅极(5脚)几乎一直,可以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这种接法,我也是准备改成标准接法

这种接法可以有,还有g2接入通过电阻限流到g1的,这时候功放管的状态成右派管了,改回到标准电路,需要注意是不是与推动级直连,还得重新调整偏压和直流隔离

网友:
帘栅极输入是可以的,抑制栅一般要接到阴极的

也不知道这个机是哪个江湖流派的高手所为,倒练九阴真经也是有的。

上图看看

网友:
好多管子管脚排列一样,6L6.KT88.6P6P.6P3P.、、、1.6脚是空脚,常见有机器借助1.6做连接点的。
这用1脚做连接点的很奇怪,EL34的1是抑制栅,要么是数错了,要么就是原机是6p3p,6L6\\\,机主自己换管子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