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PFC电路拓扑

楼主(2024-09-18):
一个6.6KW的OBC电路结构,即不是无桥也不是纯Boost,奇怪了,很少见到火线通过升压电感连到桥式电路中。这种电路有人用过吗?

网友:
这是有源整流的工作方式,用MOSFET管代替二极管,常用于DSP实现APFC,前面没有整流桥!

楼主:
没有整流桥也不会奇怪了。TI有一个类似的,不过是半桥

网友A:
看样子是并上了旁通整流桥,初始上电时有源桥不工作,就像好多boost结构的APFC电路整体输入到输出也并一个旁通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并上了旁通整流桥,初始上电时有源桥不工作,就像好多boost结构的APFC电路整体输入到输出也并一个 ...

这样的例子可否截个图

楼主:
现在想想可能还真是火线到母线的旁路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例子可否截个图

以前有块电视机的电源板上的APFC主控和场管烧了后,板上的母线电压就升不到原来的400V了,但好像还可以画面有点不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只不后来过冒烟所以拆下来检查,实际可能是某种原因让APFC不工作了,这个二极管长时间有工作电流烧短路了,然后当时并未注意到它,当换好后主控和场管后,发现那个旁路二极管冒烟,赶紧断电,测量已经短路,可能是升高的电压通过这个短路的二极管不断回流因而冒烟,拆掉换成1N5404就正常了,也能升到母线电压了

楼主:
这个出处是哪里?

楼主:
是否可视为有两个直流输出,一个是无桥产生的,一个是整流桥产生的,两者输出并在一起。
问题是这种情况下,整流桥的发热会不会就小一些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出处是哪里?

Infineon-Evaluationboard_EVAL_3K3W_TP_PFC_SIC-ApplicationNotes-v01_00-EN
附件限制,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块电视机的电源板上的APFC主控和场管烧了后,板上的母线电压就升不到原来的400V了,但好像还可以 ...

你这个情况不一样,是常见的超快恢复二极管,用于在电源上电时为高压电解电容充电,消除对PFC电路的冲击。一般并在Boost电感和升压二极管两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情况不一样,是常见的超快恢复二极管,用于在电源上电时为高压电解电容充电,消除对PFC电路的冲 ...

也是旁路,但接的回路不一样,这个是整流桥过来的,并在PFC电路,可能是待机时还能给后面另外的辅助电源提供300V(记不得多少了)的母线电压,而你的这个图上的有源整流桥并的旁路整流桥,是接到交流回路

楼主:
一般保护二极管把整流桥和输出电容串起来。但用桥堆来做保护的,还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