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kW变频器电路中的同相输入端悬空时,测试输入或输出电压表现异常

楼主(2024-09-19):
(图片)

楼主:
当IN输入端悬空或R2断路时,电路状态表现及检修过程均有奇怪现象。
“电路悬空点——断点——的电压并非为0V”,此也是实践大于理论的良好诠释和具体例证。

网友:
悬空了为0是什么理论?

网友:
悬空的点,其点位受外界的干扰很大,至少有静电的影响,所以其电压绝非为0V,极可能会是高电平,所以要求为低电平的悬空的脚,通常会加一个电阻接地,保证其零电位;要求为高电平的悬空的脚,通常会加一个电阻接电源正极,保证其高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