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 镍镉充电电池,正、负极间电阻小,充不进电,怎样可以修复?谢谢 !

楼主(2024-09-19):
请教:2# 镍镉充电电池,正、负极间电阻小,充不进电,怎样可以修复?谢谢 !

网友A:
镉镍电池的寿命一般为5年,无论使用还是库存,年数较长的就扔了吧

网友:
应该是有点极间碰极了,一般是大电流冲击一下就行(12V电瓶打一下),再测量电阻值,正常了就可以充电。

网友:
怼高压就行

网友B:
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换镍氢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换镍氢电池吧。

外行,镍镉电池耐用,用十几年都可以,镍氢不行!早早失效,且自耗电也大。镍镉少生产的原因是镉污染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镉镍电池的寿命一般为5年,无论使用还是库存,年数较长的就扔了吧

没有的事,除非电池太差。很多质量高的,放10年都没事,一样用。

网友:
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地方不能使用锂电池吗 干嘛还要折腾老旧的镍铬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