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郭老师的Q表安装好了

楼主(2024-09-19):
前段时间参加了矿友朱老师牵头的团购活动,从而购得郭老师Q表模块。致谢!
现已制作完成。Q表电路板和空气可变电容都装入ABS塑料盒内。 使用了LCD1602液晶屏支架,屏幕有个斜面,可视角度会好些。
给Q表做了装饰图形P了上去,到时候看看能否转印在外壳上。
先简单的用此Q表试了试手上的磁棒线圈,以后将用于磁环、大环线圈的Q值测试。

网友A:
633的时候还301,到1185就剩下87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3的时候还301,到1185就剩下87了吗?

再往高频还更低,只是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往高频还更低,只是试试

有点疑问,最好能校验下。

一般的磁棒在2M一下,都得200左右。87有点低。当然这个和你用的线也有点关系,但总觉着偏低了。不知是磁棒的问题,还是表的问题。

网友A:
制作一个磁棒天线及参数测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后半部分有q表测试的数据,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一个磁棒天线及参数测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1911&fromuid= ...

好的,谢谢!可能是磁棒的原因,以后用磁环再试

网友:
千赫兹的英文符号为  kHz   ,k要小写

楼主:
测了个磁环,电感为220μH

网友:
测一个--直径1厘米管,0.5线,100圈。大家都按此标准制作,这样测试结果就有可比性 否则就是盲人摸象

网友B:
做得很工整、漂亮。

测量时线圈要离接线柱、后面的显示器远一点,最好不放在仪器上面,而是在接线柱这一侧的仪表外再垫泡沫。

网友(2024-10-30):
这个仪器还有售不???找一台收

网友(2025-01-12):
在哪里可以买

网友C:
您好、你知道怎么买这个仪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你知道怎么买这个仪器吗

这是楼主火星飞行员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你知道怎么买这个仪器吗

Q表模块是本坛郭老师(gxg0000)制作的,您可以和他联系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工整、漂亮。

测量时线圈要离接线柱、后面的显示器远一点,最好不放在仪器上面,而是在接线柱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