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防雨电源_400W

楼主(2024-09-19):
400W LED防雨电源,3845双管正激结构,PQ3230变压器,输出电感30uH,真实功率不详,网上看到这种电源页面上有 “80%负载率400W” 字样
输出只有个TL431构成的稳压电路,没有电流环。
想改成4串12V磷酸铁锂充电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严重虚标功率的电源

网友:
变压器线有点细

网友:
可以改但是必须加电流检测
如何改需要跑出电路图来

网友:
输出端的电容被偷走了一个。(节省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要动原来的电路,外接电路最好使用非隔离DC/DC芯片,电流不够,采用并联方式,注意:每个模块的正极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并联二极管的负极,并联输出的负极。

楼主:
6楼的方法可行,但不太现实,真这样做一个BUCK限流模块就能实现10A的恒流

楼主:
此电源接个12的电机,跑15A的电流几分钟后电流表的外壳发软冒烟停止测试,手摸电源外壳发热量不大

网友:
可以改,只是别用太大电流充电。

网友:
改是可以改,要加一路恒流控制,动静比较大,不太值得弄。

另外,功率虚标了,PQ3230这磁芯撑不到400W这么大输出。

网友:
工程电源,质量也一般啊

网友:
这个还有一级emi电路,我拆开的那个连emi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