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EM7000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4-09-19):
跑了EM7000的板子,电路结构(下图)与EM3000雷同,都是JFET差分表头。
贴片元件拆焊测量会很难看,因此所有无丝印的元件(主要是贴片电容、电位器)均为估测值。
有个问题:WADJ初看是解决差分管配对的,但貌似有了ZERO ADJ之后,它就显得鸡肋了?或者换个说法,假设打乱了重新调校,应该先调谁?

网友A:
辛苦啦!
谢谢分享!
最小直流电流档到了0.12uA,神器!

====================================================
分享一下  SANWA-EM7000指针万用表--使用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辛苦啦!
谢谢分享!
最小直流电流档到了0.12uA,神器!

但是采样电阻也巨大啊,没有啥意义

网友:
谢谢两位坛友的分享

网友C:
也是看着线路板慢慢画出来的吗?

网友D:
有个问题:WADJ初看是解决差分管配对的,但貌似有了ZERO ADJ之后,它就显得鸡肋了?或者换个说法,假设打乱了重新调校,应该先调谁?

俺的想法是把 ZERO ADJ 调在中间位置,然后调整 WADJ 归零。

网友C:
这个表是新入手的?

网友:
      我的想法是,开启电源后,把 ZERO ADJ 调在 DC V·A 刻度 零刻度的位置,然后调整 WADJ 归零。 ZERO ADJ 主要作用是使指针指向 ± DC V·A 刻度正中间的零刻度的位置,从而可以测试 ± 直流电压( ± DC V )与 ± 直流电流( ± DC A )。

网友:
      从而完成指针从正中间向右偏( +DC V、 +DC A )或者向左偏( -DC V、 -DC A ).

网友E:
感谢分享

SANWA-EM7000指针万用表目前在指针表中属于高端表吧,是否比MF35还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的想法是把 ZERO ADJ 调在中间位置,然后调整 WADJ 归零。

原来写了这个,又觉得ZERO ADJ 居中只能凭感觉,有点儿草率 ,就删掉了 。大湿首肯,心里就有底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是新入手的?

入手好久了,一直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采样电阻也巨大啊,没有啥意义

压降300mV,也可以了。做某些实验时还是很方便的,比如我测量U201漏电的小电流,就用了EM7000,这种情况用数字表干扰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

SANWA-EM7000指针万用表目前在指针表中属于高端表吧,是否比MF35还要高?

都是好表,功能定位不同,不好比较 ,我个人更喜欢小点儿的表。

楼主:
突然想起来,有些电位器(比如3296)出厂时就是基本居中的,那么工厂生产时第2步就可以省略了

网友F:
有电源开关的指针表我用不惯,用完还要记得关机,那干脆拿数字表来用算了。

查了一下 EM7000 内部的 9V 电池只能用 500 小时还真耗电,FET 应该是要比 OPA 还要省电才对。
我的 SANWA N-501D 使用两颗五号电池与 uA776,静态耗电约 1.2uA 所以没有电源开关电池持续消耗可长达十多年不用换。

EM7000 应该也不是吊丝表但为何反应还是慢,真的不懂!
几年前曾经想过入手 EM7000 但看过一些资料后就放弃了,觉得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看着线路板慢慢画出来的吗?

嗯嗯,断断续续画了2个多月,主要是没着急。跑电路没用多久,排版、复核、仿真花了些时间。
为了验证电源指示里那个100uF的作用,还搭了电路 ,话说这闪烁,要比常亮省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电源开关的指针表我用不惯,用完还要记得关机,那干脆拿数字表来用算了。

查了一下 EM7000 内部的 9V  ...

EM7000是张丝表,我不常用,现在还是原装电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是好表,功能定位不同,不好比较 ,我个人更喜欢小点儿的表。

不好比较

你是怕某些深井冰围攻你吧

楼主:
运放更省电、增益更高。日本表多数用JFET,可能也是有所图的,比如更易于使用单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断断续续画了2个多月,主要是没着急。跑电路没用多久,排版、复核、仿真花了些时间。
为了验证 ...

真是佩服你的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比较

你是怕某些深井冰围攻你吧

你想多了,EM7000我单纯是冲着0.12uA去的,35表我摸都没摸过,总不能瞎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佩服你的研究

明明白白地玩儿表,不然心里在总有个事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想多了,EM7000我单纯是冲着0.12uA去的,35表我摸都没摸过。

老郑,问你一个问题,你跑这个线路用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郑,问你一个问题,你跑这个线路用了多长时间?

画铅笔草图,一节课的时间,当时在陪孩子上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断断续续画了2个多月,主要是没着急。跑电路没用多久,排版、复核、仿真花了些时间。
为了验证 ...

向老郑的探索精神致敬!
七八年前也曾想绘制该表的线路图,一直静不下心来,或者说力不从心吧 ,另一方面猜想与3000型大同小异,感谢老郑提供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向老郑的探索精神致敬!
七八年前也曾想绘制该表的线路图,一直静不下心来,或者说力不从心吧 , ...

确实得静心,前段时间天气闷热,就搁置了很久

网友C:
两个JFET,悬空“D”,这样是什么用途?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两个JFET,悬空“D”,这样是什么用途?

类似于be结反向并联,保护作用

网友:
我的表用的是2SK30,不是2SK208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类似于be结反向并联,保护作用

那就是相当于两个稳压二极管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相当于两个稳压二极管并联。

一般用普通硅二极管,比如MF47。EM7000表头压为0.3V,所以二极管的门槛儿电压要高于这个数。

网友:
怎么不谈MF47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辛苦啦!
谢谢分享!
最小直流电流档到了0.12uA,神器!

文件无法解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文件无法解压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RAR的压缩文件,再次验证没有问题;
可能是你的解压软件的问题吧,更换一个压缩软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文件无法解压是什么原因

下载part1~part4四个压缩包在同一个文件夹,然后解压任何一个压缩包即可

网友:
尽管早就有了一块有源表,但还是冲着0.12uA微电流测量和3MHz交流频响而入手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文件无法解压是什么原因

我试了,文件没问题,我用的是《360压缩》软件。

你将原文件名
...

修改成下面这样试试:
SANWA-EM7000指针万用表--使用说明书.rar.001
SANWA-EM7000指针万用表--使用说明书.rar.002
...

如果仍然不行,就更换其它压缩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啦!
谢谢分享!
最小直流电流档到了0.12uA,神器!

这个中文的好,还纠正了日英版的错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成果,为楼主分享精神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中文的好,还纠正了日英版的错误 。

老郑看的真仔细,英文版说明书真的印着800kMΩ呢,日文本是800kΩ没问题。

想不到一贯以严谨著称的小鬼子,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网友I(2024-10-29):
我有一块EM7000,测量不太精准,有无校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块EM7000,测量不太精准,有无校准方法?

如果只是个别挡位不准,检测并校准该挡位的量程电阻即可;

如果几乎所有挡位都不准,而误差又有较好的一致性,并且确保表头无殊,就必须校准300mV基础“表头":
把拨盘打到0.12uA&0.3V挡,输入对应的电压0.3V或电流0.12uA,调节PCB上的DCV adj,使之满偏;
也可以把拨盘打到1.2V挡,输入dc 1.2V,调节PCB上的DCV adj,使之满偏;

如果表头误差太大,用上述方法不能校准,只能维修或更换表头了。但,张丝表头一般不易失磁。

EM-7000与它的上辈EM-3000比,外观更娇媚可爱,功能/性能变化不大,虽同是PCB挡位开关,看起来3000的比7000的耐造;电路的设计上,3000的更显简洁易读,7000的有去简就繁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