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ED电源的电容鼓了,能用其它容量的替换吗?

楼主(2024-09-19):
如图,电容是400V 22uf的,手头没有找到相同的,能不能其它容量的替换,比如32uf或是47uf。

网友:
sandan老师提出了电容鼓包的两个原因:
一是电容自身品质不良,ESR过大导致发热,自己把肚子搞大了。(这样的女人没男人也能怀孕)
二是周围的热源长时间的烘烤,肚子被人搞大了。(怀孕是男人的功劳)

网友:
可以,只要耐压一样,能够装的下。这种都是过热鼓包的。

网友:
只要物理尺寸合适就没问题,反正这个尺寸也不会有容量大很多的电容,别小了就行

网友:
LED电容的替换,首先要看电容工作的温度范围,特别是高温,最好是125℃;其次是耐压,不低于原电容;最后是容量,不低于原容量。

网友:
可以,有条件的话,最好将电容引脚长一点,远离PCB,等于远离热源

网友:
高频滤波电容流过的ACA或许要大于输出DCA

大多鼓包是自身发热,也就是自己怀孕
不是旁边的热源把它搞大的(105度耐热)

引脚和走线对ESR不能不考虑

耐压和105度要满足,容量大点更好

带满载后用表或波看看是否会马上再怀孕?

有经验的15分钟后用手指摸摸就知道是否会再怀孕

楼主:
谢谢大家,找了个32uf的换上了,试灯正常了。

网友:
电容量大比小好但是体积要能放得下。

网友:
这种廉价产品上面的电容肯定是能省就省,换一个容量大一些的上去只有好处没坏处,前提是耐压、工作温度不低于原来的

网友:
容量不要特意选得过大,不然前面整流二极管容易浪涌损坏。
这个电容要吸收后面开关变换的高频电流,电容内阻高,频率特性差,电解液高温高压逐渐鼓包,最后过温失容。
替换时尽量选用高频电解(有100KHZ/ESR 参数)耐髙纹波电流电容,实在找不到,一般充电器里面的也能撑个1年半。快充头里面的2~3年没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吧

网友:
47uf 只要安装位置,放的下一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