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多路18650充电器

楼主(2024-09-19):
手里有一堆4056充电小板跟18650积木式电池槽,上次因为手里的18650储存过剩造成饿死损坏实在心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6193&extra=page%3D1又是有了DIY多路充电器的想法,我想知道多路4056小板的输入端可不可以简单的并联后接入5V 大一点功率的适配器?如果不可以只共负每个正极端穿入二极管作为隔离是用普通的1N系列还是肖特基好?输出端是各为独立的不共正也不共负。

网友:
多路4056小板的输入端,不可以多路并联输入.................

网友:
手里有一堆
为什么不试试?

我还要2元多包邮买来6片
给6节并联的18650充,跳灯正常,长期连着适配器把平板当台机用

现在这块不用了,拆了5片但电路还在

网友:
输入可以并联,输出端要各自独立,不能有电气关系。

网友:
输入端可以并联,在网上看到过很多这类40XX多路18650充电器,只是不建议输出端并联,按4路算,至少需要5V/4A以上的电源。

网友:
输入端可以并联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哥指点,回头做好了上作业

网友:
木板上使用,坚固,有创意。

网友:
18650充电就并联充而已
大多数充电器就这么设计

网友:
用3582芯片更耐用

网友:
不用啊,直接把18650并联就可以了,冲的慢而已

网友A:
用4056模块加上一个mos扩流不香吗?为啥要多板并联,模块输出多板并联也是有人用过,那模块的输入端并联输入就更应该也没问题了。

附上4056扩流图:

网友:
图中的电阻值为:10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4056模块加上一个mos扩流不香吗?为啥要多板并联,模块输出多板并联也是有人用过,那模块的输入端并联输 ...

也许人家库存的4056板太多,想就此消耗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056模块加上一个mos扩流不香吗?为啥要多板并联,模块输出多板并联也是有人用过,那模块的输入端并联输 ...

你的意思是一块小板扩流后黑多节18650并联充?可是每个18650的空载电压,内阻都不一样,并联充真的好吗?

网友:
楼上不妨反过来问下自己:并联充真的不好吗?有什么危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一块小板扩流后黑多节18650并联充?可是每个18650的空载电压,内阻都不一样,并联充真的好吗?

多块电池并联充电也要考虑电池的初始电压和内阻,电压还好说,如那块不行单独充一下即可。但内阻是胎里带来的,并联充电尽量选择内阻接近的。以免内阻小的充电电流过大,而内阻大的充电电流又太小。

再就是你扩流后也可根据原来4056板的调节电流的办法调整扩流后的充电电流。原板上的调整电阻调整后,扩流后的电流到底有多大需要自己进行测量

调整电阻是指板上的122电阻,在板上一般标记为R3,接4056的2脚另一端是接地。可接10K小型精密电位器进行电流调节充电电流。一端接原2脚焊盘,另2脚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块电池并联充电也要考虑电池的初始电压和内阻,电压还好说,如那块不行单独充一下即可。但内阻是胎里带 ...

学习了

网友:
买台S-350-4.2电源。连线到充电座,每路串个合适A数的自恢复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