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手机导航降温设备

楼主(2024-09-19):
除了冬天,所有季节,中控平台上手机导航,都会过热停工。
耽误事!关键时刻掉链子!

请推荐一种手机降温方案、装备。
由于手机是卡在支架上。所以贴背款,不宜过厚。(淘B上看到的降温器,都太厚。怕装不到支架上。)
有没有硬纸片那样的装备、帖片,一次性的也行,能坚持降温2小时就够。

网友:
还是换个手机吧。
我用过很多个手机,还重来没碰到过导个航会过热的。

网友:
空调出风口支架不香???

网友:
carplay或者carlife,这样手机 就不需要显示,能减小发热

网友:
我估计是你的手机芯片虚焊了吧。试一下其他高功耗的软件是不是也会氢手机挂死。我的荣耀V
10以前会死机并重启,后来重植了CPU上的闪存芯片解决。

网友:
车内自带降温功能,空调啊,买一个能安装在空调出风口的支架.......................

网友:
首先要确定,CPU是否将热量传递到了手机外壳上,如果不具备这个热传导路径,外壳再怎么散热作用也不大。
另外,手机导航发热,还是换个手机吧

网友:
这个是由于手机的芯片处理不了 导航数据导致的超负荷运行发热。首先主要是要换个品牌旗舰的手机。如果要散热的话可以在车的空调出风口放手机,空调调到最低 风力最大,如果这样都无法降温的话你只能换手机。你的手机运行导航因为有很多3D数据需要处理的,就像一辆轿车要拉一百多吨,你只能治标,治不了本,就算你将手机壳拆掉泡在冷却液里该卡还是卡。现在的手机不贵,建议更换一台好的手机 能用5年

网友:
换成苹果手机吧

网友:
三月份到山西租车自驾游,气温低手机没问题。端午节期间敦煌到张掖那段路,手机根本不能摆上中控台上,只能放在杯架哪里。

网友:
手机背面可以贴个引磁铁片,
再买个磁吸散热风散,
不过那得换手机支架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手机太老了,现在的软件又大,手机处理起来就比较吃力,所以发热量就大了。

网友:
没见过导航会导致手机高温的情况,楼主用的啥手机啊。。。。

要不用个出风口支架,空调冷风吹着还高温吗?

网友:
挂出风口不好吗?硬纸板?要么自己做一片就是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