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的OBC,为减小电流母线电压能设计到2000V以上吗?

楼主(2024-09-20):
15KW的OBC充电机,为减小电流母线电压能设计到2000V以上吗?

网友A:
可以,但性价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性价比较低。

为何?可否具体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可否具体说说

例如:1、采用十个高频变压器,初级采用并联方式,为了降低电流,次级采用串联方式,为了降低电压。
          2、使用MOS管替代整流二极管,实现理想二极管功能,Ti公司有此产品;
          3、理想二极管采用并联方式;
          4、滤波电感采用磁环+永磁铁,避免饱和。
          5、开关管采用IGBT。

楼主:
没明白,2000V就得按以上的才行?

网友:
我的高压电工证也可以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明白,2000V就得按以上的才行?

高频变压器的磁芯、骨架、爬电距离、线径等因素的影响。
使用10个单独开关电源并联均流方案最大的问题是APFC和EMC问题,增大了设计的难度!

网友B:
母线电压指的是哪里的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母线电压指的是哪里的母线?

PFC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变压器的磁芯、骨架、爬电距离、线径等因素的影响。
使用10个单独开关电源并联均流方案最大的问题 ...

跟高频变压器有啥关系,PFC频率60KHz以下,LLC在100KHz左右。
另外为何需要搞10个独立开关电源?

除了芯片耐压可能需要克服外,其余那些似乎过虑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高频变压器有啥关系,PFC频率60KHz以下,LLC在100KHz左右。
另外为何需要搞10个独立开关电源?

我的方案是输出2000V功率为15KW;需要使用隔离变压器。
若PFC没有必要2000V。因为2000V电压需要进行隔离。

网友:
楼主意思是220V或380V电压经过PFC升到2000V ?  这么高的电压IGBT或是MOS选型不易,要是串联使用,技术上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案是输出2000V功率为15KW;需要使用隔离变压器。
若PFC没有必要2000V。因为2000V电压需要进行隔离 ...

隔离肯定避免不了的,使用LLC本身也需要变压器隔离。
如果母线能达2000V,母线电流不是就小了吗,这也是好事吧。
如果选维也纳方案,MOS管耐压要好选一些,至于升压二极管,现在耐压几KV,十几KV的也有的,反向恢复时间都是几十ns。
但为何还是很少人这样干,应该有其他别的原因吧

网友:
obc是什么?

楼主:
汽车充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肯定避免不了的,使用LLC本身也需要变压器隔离。
如果母线能达2000V,母线电流不是就小了吗,这也是 ...

OBC母线电压的高低取决于两种,一是永磁电机的供电电压它最高700V,另一个电池组的电压最高480V。比亚迪的方案使用700V非隔离方案,它最大的缺点是有可能损坏电池组,而电池组占车成本60%以上。
母线电压太高:1、使用新器件SIC,成本太高;2、电机需要使用BUCK电路,3、电池组使用BUCK,PFC需要使用BOOST电路; PFC的效率是9X%,BUCK的效率是9Y%,9X%乘以9Y%一定小于9X%或9Y%。
目前母线电压通常采用永磁电机的最高的供电电压,因为效率与续航直接挂钩,也是生产厂商采购OBC最重要的指标!

网友:
未来有可能永磁电机的供电电压有可能提高,母线电压提高;但电池组的最高电压只能在500V左右,太高的电池电压安全性无法保证。不排除新材料产生的可能。

网友:
从电动车的发展来看,欧洲N年前已经出现电动房车,这需要双向充放电。LI电池组逆向产生AC220V,为空调、电磁炉、洗衣机、电冰箱等供电。母线最高电压为700V,LI电池组的电压范围为200V~500V,总功率可能为30~40KW,高频变压器的数量为2N个。
电动房车应该使用低温锂电池替代铅酸电池作为启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