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15v叠层电池 10F20

楼主(2024-09-20):
不好买,改装的不合适,自己动手算了!用3d打印的外壳。加上Cr1623电池和五金件组成!

网友:
外壳制造有难度

网友:
外壳做的不错

网友:
漂亮——自制电池太漂亮了

网友:
电池外壳做的不错,3D打印?

网友:
这个不错,外壳不好找

网友A:
老表电路都预留了电池内阻,改锂电后建议串电阻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表电路都预留了电池内阻,改锂电后建议串电阻补偿。

并不是锂电池,只是纽扣电池叠起来了。读过您做的电池串联了个可调!我想过要不要加上的!种种原因没有加上。

电桥串个电容测量出电池内阻约3.4K

网友:
做得太漂亮了,比我做的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锂电池,只是纽扣电池叠起来了。读过您做的电池串联了个可调!我想过要不要加上的!种种原因没有 ...

这么大啊,测试电流多少?
指针表RX10K的工作电流最大为几十微安,我按这个条件测,等效内阻大概是几十欧姆(单节CR2032),
实际上也是,不补偿会有明显的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锂电池,只是纽扣电池叠起来了。读过您做的电池串联了个可调!我想过要不要加上的!种种原因没有 ...

这种方法的单个测试结果意义不大,
您不妨再用此法测下15V干电池,这样对比比较靠谱
类似的还有内阻测试仪,一般都用来筛选异常的电池。

网友:
设计和做工很好可以考虑市场化量产了

网友(2024-11-15):
这是迄今为止。见过做得最好的叠层电池了。

网友:
触点铝的?会不会 接触不良,怎么制作的?

网友:
万用表外壳打印得不错,但不知为甚后盖不一起打印,建模难度大吗?

网友:
做得好!
应该可以按此方案做成可充电的用于直流胆收音机场合的直流电源吧?(体积可放宽,宽度按2032,高度看10叠?30V,做两个即可,就是充电怎么平衡电压要想办法)

网友B:
这种大纽扣能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纽扣能充电吗

有能充电的2032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纽扣能充电吗

这种在22欧中心阻值、47表里X10K挡用的电池,完全不必在意容量,因为输出电流不超80微安,如果用5个锂电池2016,容量75mAh。表笔短路的情况,理论上可以用近千小时。真正应用,短路只用于调零,测电阻电流更小。因此,推测可工作若干年。我有个MF30表,电阻挡24欧中心,电流更小。但表都束之高阁了,也没必须做个电池的必要。曾给U10表做过9V的,在坛里发过,大概一直也没用过,只是个摆设。因此反倒是充电会引出麻烦,因为必须搞个配套的充电器,还会几年都闲置,用时怕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
非常好,多做点可以论坛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