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进口意法正品TDA7265,想diy,却发现有几个地方不太明白

楼主(2024-09-20):
买了进口意法正品TDA7265,想diy,却发现。。。。。。。

肯定是正品,立创商城高价买的。

电子o基础,查了很多资料,但还是有些地方看不懂,请教大神:

前提: 直流dc电源,12v输入

1和6脚并联后接地接电源负极?

D1 5.1v稳压二极管管没有,可否不要?
Q1 BSX33没有可否不要?
看到论坛有人搭棚没有D1和Q1,还精简掉了部分电容和电阻。
有哪些可以精简掉?

谢谢各位大神,赞美大神!

补充内容 (2024-9-20 18:38):
Q1 BSX33如果不精简,中间那个脚接哪里???

补充内容 (2024-9-20 18:40):
1和6脚并联后接地接电源负极?
D1 5.1v稳压二极管管没有,可否不要?如果要,有哪些型号?
Q1 BSX33没有可否不要?如果不精简,中间那个脚接哪里???有哪些可以替换?

网友:
输入端三极管放大电路是射极跟随器,是作为输入输出阻抗变换的,现如今音源都是手机之类的数码播放器,所以可以不考虑阻抗了,三极管放大电路直接去掉是可以的

网友:
引脚5(静音/待机)通过两个不同的阈值(参照+VS)来控制放大器状态。
-当5脚电压高于+VS-2.5V时,放大器处于待机模式,末级发生器关闭
-当5脚电压在+VS-2.5V和+VS-6V之间时,末级电流发生器打开,放大器处于静音模式
-当5脚电压低于+VS-6V时,放大器处于播放模式。

以上内容根据英文PDF翻译。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8452-1-1.html

网友A(2024-11-26):
引用 网友B:
这类功放型号很多啊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欢迎楼主入局

千万不要玩2030,这2030不小心就会烧低音喇叭

网友(2024-09-27):
引用 网友C:
您给的图,电容位置接错了,电容应该并在上面的电阻上。

还有感觉5脚是需要有个电压慢慢降低的过程, ...

是的,发贴时下半夜,没细想,

36贴Figre14波型图下的5脚电路图修正了电容接法,电容1--4.7uF也与我取1uF相同范围.

总的来说;本贴如果从教学课堂这样的形式总结;

无线电爱好者看惯了"发烧友换补品零件"的万千文章,总是向动零件方向着眼.

大家重读本三十多层楼,一个星期,当事人都没有把万用表接在IC五脚上,观察响一声到

静音,改了电路后.响二声了到静音;5脚电压变化.

我们矿友不要当[烙铁奴]式爱好者;拿着热烙铁问师傅拆什么.要多研究无线电十几大法;

电压法

电流法

电阻法

输入讯号法

输出讯号法

置换法

对比法

短路法

.。。。。。

知道什么情况使用那个法.几个法怎么交替使用,把毛病从机器很多级包围至某级.

不断变换方法,把毛病又从一级电路中压缩至某脚某三几个零件,又用不同测量的方法;

找出毛病元件.

而本贴,只是矿友靠原厂波形合成IC状态计算推断,这也是无线电修理大法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顶楼的官方原图,播放音乐响了一声,停止了,不是没响。

估计是搭棚哪里短路了?

我前面的回答太官方?您看不懂?

5脚的电压决定了整个功放芯片的工作状态。

5脚电压比(+Vs)3脚低2.5V以内时,芯片待机。
5脚电压比(+Vs)3脚低2.5V到6V时,芯片静音。
5脚电压比(+Vs)3脚低至少6V时,芯片工作。

您用DC12V供电,那么3脚就是供电电压12V(相对GND)。
您要芯片工作,那么5脚要比3脚电压低至少6V,那么5脚电压(相对GND)就必须低于6V。
您可以把5脚接到GND(要是怕不小心烧坏,就加个1k电阻),就可以让芯片保持开机了。

网友D:
不考虑静音的话,集成块5脚的外网电路可以省略……
1、 6需要连接在一起。

就一个普通的功放片子而已,花大价钱购买?

山水MC-1405D四寸组合,使用的就是这个功放芯片。

=========================================================
TDA7264和TDA7265有哪些区别
TDA7264是SGS—THOMSON公司在前两年推出的一款优质、接线极其简单的高保真功放集成电路。该电路具有完善的过流,过压保护,且只有8个脚;
该功放电路虽然没有TDA7294那么大的输出功率.但继承了TDA7294的优良性能,具有音色醇厚、类似胆机的特点;由于电路简洁,外围元件少,有人用其组装了一台BTL功放,用双22V供电,电源变压器功率为200VA。

TDA7265是st公司生产的双通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适用于高档电视和Hi-Fi放音设备中作音频功率放大,输出功率大(每路为25w;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宽(±6~±25 V,推荐±20V),具有静音功能和待机功能。其内含两路功能相同的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过流保护电路和过热保护电路,以及其他一些辅助功能电路等。
TDA7265的参数和封装类似于它的兄弟型号TDA7269,外接零件少,比较简洁,但是TDA7265的功率却大了不只一倍。主要应用在高档的电视机及汽车音响中的。据听过应用7265音响的朋友介绍说该音质和动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TDA7265因为功能多些,所以是11脚的。

两者的功率参数差不多。就应用在四寸的小箱子来说,都差不多。

网友:
D1主要是降压作用,供Q1的,可用电阻代,使其降压5v。Q1好象是静噪用的,是刚上电防喇叭沖击,瞎猜的,我没用过这型号块子,最好查官方网站的电路图,网上电路初学者不易采用。

网友E:
单12V电压有点低,起码单40伏。

网友F:
7265就是有外接负反馈的7264。
你可以参考下我试验成功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7265就是有外接负反馈的7264。
你可以参考下我试验成功的图:

谢谢大神!

我仔细看了一下。

7265是3脚输入电源正极,7264是2脚输入正极。

7265是双声道的啊。你这个是单声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考虑静音的话,集成块5脚的外网电路可以省略……
1、 6需要连接在一起。

上次提问了,买哪个芯片好,论坛大神推荐的,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12V电压有点低,起码单40伏。

先响了再说,
我现在连diy都不知道这几个元器件能不能少,怎么少。

网友B:
这类功放型号很多啊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欢迎楼主入局

5脚是MUTE,静音控制端,空着就行
简单讲1、6接电源负极(关于“接地”需要你自己摸索)

入门的话,单声道用2030,双声道用2009,最经济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功放型号很多啊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欢迎楼主入局

谢谢老师指点!

买了一大堆2050、1875了,做了十次以上了。

就是这个TDA7265电路图比较复杂,看不懂。

D1 5.1v稳压二极管管没有,可否不要?如果要,有哪些型号?
Q1 BSX33没有可否不要?如果不精简,中间那个脚接哪里???有哪些可以替换?

网友:
稳压管不好说,建议留着,我没看datasheet,不敢确定,型号可以换 只要稳压值相同即可

网友:
三极管找个NPN的就行,9014/8050都可以

网友:
三极管不想要的话把集电极发射极直接短路掉应该也可以

网友:
找个面包板搭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买了一大堆2050、1875了,做了十次以上了。

按五贴的图.

楼主:
谢谢大神!

搭建好了7265,但是播放时响一下歌声,一二秒钟就停了。

咋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搭建好了7265,但是播放时响一下歌声,一二秒钟就停了。

  应该5脚的电路没有搭好,可以去掉5脚的静噪功能试试。

网友:
索威865A有源音箱电路图,电路做了EQ,提升低频4DB左右。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搭建好了7265,但是播放时响一下歌声,一二秒钟就停了。

看贴.做实验心烦躁,只看一句便动手.无不失误. 五贴您读齐了?怎么不读第二段就走人,动

手?结果又走回一楼,您这样转圈,十年后这贴能完吗?

五贴下半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8452-1-1.html之中的

一楼的图就有这两个贴的所有泛泛而谈的虚无贴所没有的IC 5脚从简处理方法;

在5脚加个零件

现20贴了,如您认真读帖,本话题在四天前5贴己解决收宫.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贴.做实验心烦躁,只看一句便动手.无不失误.  五贴您读齐了?怎么不读第二段就走人,动

手?结果又走 ...

大哥,我的提问写了,前提: 直流dc电源,12v输入

那个电路图是双电源交流电的,也能直接照搬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买了一大堆2050、1875了,做了十次以上了。

这是“静音”功能,不需要就可以不用这个电路,前面已经有坛友解释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静音”功能,不需要就可以不用这个电路,前面已经有坛友解释过了

谢谢老师指点!

终于明白了,意思是把画x的大圆圈内的元器件都去掉即可以了。

我是直流单电源,

再请教老师一下,那个d1 5.1v可以不要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的提问写了,前提: 直流dc电源,12v输入

那个电路图是双电源交流电的,也能直接照搬吗?

回到十七贴,等于;

在医院大门外猛叫;医生,不得了,我病了,为什么不出来抢救我?

你回看十七贴,象不象?

你又焊了一次,但已经有数图在贴,采用那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终于明白了,意思是把画x的大圆圈内的元器件都去掉即可以了。

还是没解决,又再次回到一楼的提问.

楼主;请试这个图,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能否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没解决,又再次回到一楼的提问.

楼主;请试这个图,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能否响?

我用顶楼的官方原图,播放音乐响了一声,停止了,不是没响。

估计是搭棚哪里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的回答太官方?您看不懂?

5脚的电压决定了整个功放芯片的工作状态。

拆了。以前我做lm1875也遇到过响一声就停的,别人说是短路保护了,重新布线,就好了。

所以我以为这个7265响一声就停也是短路了。就拆了,有空再重新做吧。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没解决,又再次回到一楼的提问.

楼主;请试这个图,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能否响?

不行啊大神!
按照你这个电路,连响二秒声音都没有,原来的好歹响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的回答太官方?您看不懂?

5脚的电压决定了整个功放芯片的工作状态。

晚上又按照版主的25楼的试了一下连响二秒声音都没有,原来的好歹响一声,能听到一声人叫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的回答太官方?您看不懂?

5脚的电压决定了整个功放芯片的工作状态。

我在25贴给楼主的手绘电路,五脚就是12Vx10/(15+10)=4.8V

精准的比6V低

网友:
  网购一片成品的TDA7265功放模块,也就12块钱吧?买一片回来对比做试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在25贴给楼主的手绘电路,五脚就是12Vx10/(15+10)=4.8V

精准的比6V低

您给的图,电容位置接错了,电容应该并在上面的电阻上。

还有感觉5脚是需要有个电压慢慢降低的过程,也就是需要上电--待机--静音--播放这个过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晚上又按照版主的25楼的试了一下连响二秒声音都没有,原来的好歹响一声,能听到一声人叫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70671-1-1.html

参考这个帖子的接法再试试,这个帖子用的15V供电,您用的12V供电,对应的下侧的电阻考虑降低一些,比如改成10K,4.7K。
电容容量不要太大,不然上电到出声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
注意参数的离散性。低于正 供电,6V是播放的阈值,最大是7V,最小是5V

12V单电源供电,5脚电压在5V以下播放(包括最大离散)。

补充内容 (2024-11-22 11:10):
15K(上电阻),4.7K(下电阻)分压,电容用1UF,单电源12V到18V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70671-1-1.html

参考这个帖子的接法再试试,这个帖子用的15V供电 ...

可能您没有仔细看,我diy的是接上就出声,但是只响一二秒就停止,不是好久才出声音。

我也用19v电压试过了,也是只响一二秒就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您没有仔细看,我diy的是接上就出声,但是只响一二秒就停止,不是好久才出声音。

您没有万用表嘛?上电后,响的时候测一下5脚对3脚的电压,后面不响了再测一下,这样来判断是不是5脚电压的问题。

既然您以新手自居,能确保真的按图接线了吗?实物接线情况,不能拍照给大伙看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70671-1-1.html

参考这个帖子的接法再试试,这个帖子用的15V供电 ...

我手绘图的阻值是电路板上巳有拆下的零件,不必另找.

36#上的5脚图数据是双电源的,用于12V单电源仍不会响!

应使用此图,下电阻15K改10--4.7K

网友(2024-11-22):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的回答太官方?您看不懂?

5脚的电压决定了整个功放芯片的工作状态。

5脚不能直接接地。大家不要在这样尝试了。

我试了,5脚接地,芯片电流大增,---------------烧坏了。

正常待机几十毫安,烧坏后直接几百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玩2030,这2030不小心就会烧低音喇叭

2030的玩法;输入电容容量不必太大,最好用高电压无极安规电容.这样就能保证通电之始输入电容

慢充电时输出喇叭端点严重偏离零伏而烧喇叭.

而功放前的电位器最好勿大于20k,以防止来个大低音提琴的长拨音,使2030输入端过长时间放不了电

回到原电平位置,使喇叭端长时间偏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