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湛的德国工艺,二战德军无线电测向仪

楼主(2024-09-20):
  Geman“PEIL G 6”飞机安装的一部分,称为“PEIL Gerat 6”。

它被用于大型飞行器的导航/定向,如海因克尔HE 111、容克88等。这是常见的EZ6,将与Fug 10(收发器组合)相结合,在那里它将被放置,而不是E10L接收器。这就是所谓的Fug10P(Peil)。

有3个频段:150-300 Kc、300-600 Kc和600-1200 Kc。
  最令人惊艳的是震荡部分,在没有印刷地板的年代,居然用陶瓷预制出了电路板

网友A:
"在没有印刷地板的年代,居然用陶瓷预制出了电路板"

你是说,德国人把电子管陶瓷座,给扩大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印刷地板的年代,居然用陶瓷预制出了电路板"

你是说,德国人把电子管陶瓷座,给扩大了是吧

不是,是机器翻译的锅,就是震荡部分的电路没有采用搭棚焊接,而是用陶瓷预制出了带有孔洞和走线凹槽的板将电容电阻线圈安装在上面

网友:
二战后至九十年代,这四十年里,美苏在航天和航空领域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德制器材进行 研究、恢复、仿造和升级。

著名的哈苏照相机,其原型就是坠毁在瑞典边境上的一架德国侦察机上携带的航拍相机。第一款哈苏民用相机型号是哈苏1200f,苏联仿制,命名为萨留特,也就是“礼炮” ,1200f的快门最高是1/1200秒,性能不很稳定,随后哈苏推出了1000f,苏联随之也将最早期萨留特的1/1200秒快门更改为1/1000秒,民用版本为“基辅88”。再往后 哈苏放弃了焦平面快门改用镜间快门,就是著名的哈苏500系列。由于加工精密度要求很高,苏联仿造不来,所以苏联就截止到焦平面快门的基辅88。

网友B:
瓷板可以用模具压好晒干了烧,不算先进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瓷板可以用模具压好晒干了烧,不算先进工艺

算不上先进,但是看过这么多国内外的机子这么用的还是头一次。

网友:
太多德国货的材料工艺令人叹为观止,前些年在地摊上见到过当年的冲压模具、绕丝机、电子管测试机,摊主应该是个分厂、、、电子管测试仪要价900马克感觉值,也感觉买了它就没有盘缠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