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失真和“交越失真”!

楼主(2024-09-21):
过“零”失真,常在推挽电路中介绍,又叫“交越失真”!在电子管单端功率放大电路中,也有过“零”失真问题吗?

网友:
频率失真就是比如从输入端输入一平直的20~20KHz的信号,在输出端变成了一弓背形的20~20KHz的信号,它不用%表示,而用db表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频率响应;谐波失真主要是受管子的非线性或工作点调试不到位引起的,包括交叉失真,大小头失真,切顶失真等非线性引起的失真,常用%比表示,互调失真是两个信号互相调制引起的失真,测试时两信号以一定比例混合进行,相位失真顾名思义,输入信号相位与输出信号相位相差一定的时间,一般用度表示。

网友:
交越失真是上下两个半波分别处理时产生的,单端不存在

网友A:
单端功放功率管工作在线性区域,信号过零时是线性最好的时候,所以不存在过“零”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功放功率管工作在线性区域,信号过零时是线性最好的时候,所以不存在过“零”失真。

如果一个甲类放大器,为了增大输出功率,跨越了甲1,过“零”,甲2三个区域呢?

网友:
“跨越”是指峰值吧。

网友B:
如果从狭义来说,过0(交越)失真只会出现在推挽机中,单端机不会出现。

但从广义来说,单端机在低频时也会出现“过0以后 ”上下波失真。

单端机还会出现在“过0后的过流”失真,即不对称失真。如下图6P1单端机在交流27mA时的输出波”黄线“,当然可以采取措施进行改善,但不能根除。

网友C:
过零这个“零”是指偏置还是信号?如果是偏置,则只要有偏置电流就不存在零失真,如果是信号幅度过大导致某半个波时瞬间偏置为零,这个不应该叫过零失真,叫……“过峰失真”吧

网友:
个人认为,”交越“(交接)失真要有二者参与,”纯单端“就不存在。
”过0“失真就不一样,有 ”过0“ 时和 ”过0“ 后,单端机基本都是 ”过0“ 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从狭义来说,过0(交越)失真只会出现在推挽机中,单端机不会出现。

如果输入的信号是纯正的正弦波,从第一图看同时存在交越失真和削顶失真,从第三图看CH1(黄色波形)似乎供电不足导致顶部压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过零这个“零”是指偏置还是信号?如果是偏置,则只要有偏置电流就不存在零失真,如果是信号幅度过大导致某 ...

过零失真的零,应该指信号的零点。由于调试时推挽放大器直流偏置不足,信号过零点时放大器未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从而导致失真的产生

网友:
推挽电路是上下半波的对接(分别由各自的电子管放大)没有绝对理想对接成与输入信号完全相同的波形,也就是说上下波形会错开一些完成对接,这就是推挽电路独有的“交越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入的信号是纯正的正弦波,从第一图看同时存在交越失真和削顶失真,从第三图看CH1(黄色波形)似乎 ...

       第一图是推挽机,工作于过功率下,并进入B类段,所以既有”交越“又有”削顶“失真,如果”纯A类“推挽机,即使二管配对差距较大也不会造成交越失真,因为它们工作于互补状态,只有工作于B类时才会产生交越失真。
纯A类工作波,第一、二通道是P-B电压波,第三通道是输出波,深蓝线是P-P波。

B类工作波,第一、二通道是P极电流波,第三通道是输出波。

      第三图是6P1单端,屏阴电压247V,屏流44.53mA,交流电流27mA,并不是电压不足或电流不足,而是单端功率级天生的缺陷,看蓝线是推动波,还是比较完整,如果用”上纯下锐“的波推动就可改善,但不能根除,因此,可利用推动级来进行互补。这就是造成单端机大功率下输出波形不对称的原因。
      补一张前后级互补的图,可以看出推动波是不对称的。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帖!俺就静坐学习,从老师们的回帖中汲取营养!

网友:
单端过零失真看在什么位置,如院长设计的6n7电路问题不大,因为在中等功率出现可能听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从狭义来说,过0(交越)失真只会出现在推挽机中,单端机不会出现。

严格来讲这属于谐波失真,过零失真是推挽特有的,过零失真是两臂不对称导致的衔接处曲线突变,而交越失真则衔接点不重合。

我认为谐波失真、过零失真和交越失真的区别是成因,不是表现方式,从表现上看其实最终都是非线性失真,所以它们在表现上存在相似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一图是推挽机,工作于过功率下,并进入B类段,所以既有”交越“又有”削顶“失真,如果”纯A类 ...

学习啦,谢谢

另及,你的波波不错,4通道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世上没有绝对的一横一样的东西。
你这个交越失真的波形图是多少倍的放大镜看出来的?示波器看出来已经 ...

不是已经说了“绝对理想状态”世上是不存在失真为零的放大器,物理学的任何问题都是从不存在的理想状态去研究。比如热力学的理想状态方程,用的是不能够达到也不存在的绝对温度(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啦,谢谢

另及,你的波波不错,4通道显示

谢谢!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下面一图黄色的是加了负反馈后的推动不对称波形吗?

是有反馈

网友:
喜欢纠正别人的是修养不够、认知水平低的表现,认知越低的人说话越绝对,认知高的人兼听则明、、讨论不是pk、、、低调虚心并不难、、、、未知世界的广阔很精彩!说话慎用“绝对”!谦卑、感恩、学习、、、、

网友:
感谢版主普及知识‘、图文并茂’,相互学习促进,是我等爱好的大幸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零失真的零,应该指信号的零点。由于调试时推挽放大器直流偏置不足,信号过零点时放大器未处于线性放大 ...

这个似乎怎样理解都行。我是望文生义的解读
过零失真就是信号通过零偏置产生的失真,而非偏置在零信号的失真,偏置何来失真?零信号——零信号还有失真?

网友:
再聊聊零点触发

网友F:
    看了《过0失真与交越失真》这个帖子,觉得在认知上有较大偏差。首先看交越失真,交越失真是输出信号在0屏流线附近表现出的波形畸变。对于推挽电路,静态屏流越小这种波形畸变就越厉害。而静态屏流又直接与栅极电压相关,输入的信号越小听到的失真就越明显,所以人们往往误认为交越失真是输入信号过小引起的。其实不然交越失真是在功放输出端产生的,是电子管静态屏流过小和推挽两管参数相差较大产生的。
    由于交越失真是产生在0屏流线附近,所以人们就联想到“过0失真”问题,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单端机而言,它的0屏流线在屏流截止点处,即输入信号负半周最大位置,信号再强就会出现屏流截止,产生截止失真。信号向正半周增强会达到0栅压位置,这是甲类单端的最大输出点。若输入信号越过0栅压线便进入了正栅压区,电路中便有栅流产生,因此会使推动级负担加重产生额外失真,因此在甲类单端电路中,上述两种情况都是不允许发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过0失真与交越失真》这个帖子,觉得在认知上有较大偏差。首先看交越失真,交越失真是输出信号在0 ...

有道理👍👍同理,正偏的单端,如6N7P,FU50跨零点偏置线、由正跑向负之后,栅流正有负,结果也是带来失真,大声公

楼主:
电子管工况突变的失真,使我想年青时去湖田推炭,就是用手推车推煤。平地好走,稳稳当当,轻轻松松。突然,遇上坡,则弓背挺腿,奋力拼搏,使出全身力量向上拱,好不容易到顶,又要下坡了!下坡则要用反力,殺车缓挨,慢慢方至平道!这一番操作,何能轻松,何能好受!我想电子管工况急变也与此理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管工况突变的失真,使我想年青时去湖田推炭,就是用手推车推煤。平地好走,稳稳当当,轻轻松松。突然, ...

很形象的形容了搬砖的辛苦 峰平谷。上坡下坡挺辛苦,如果把地平线为零,正偏置为峰,负偏置为谷,是否形象?

楼主:
只是举个相似的“栗子”而已,只可意象,不能形相。总之,此时也,人不好受,管也不好受,焉有不“失貞”的道理!

楼主:
其实细细想来,电子管的处境比人糟糕的多得多!人过崖坡一次二次而已,咬咬牙就挺过去了,而这电子管是每周波都来,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一周波也不能轻松啊!

网友:
    输入信号小的时候,管子的功耗小,好像是人走平地一样不费劲,只有满负荷输出时管子的功耗就大,比较费劲。如果管子超负荷工作就会出现红屏,时间长了还可能损坏。

网友C:
信号以赫兹为单位,一周就是一个信号,当中的任何变形都称之为这个信号的失真,但有人把一个信号分解为正—0—负三部分,于是得出过零失真是信号的零失真,而正负半周没有失真

网友:
过零失真跟单端、推挽没有关系,单端电路把静态电流调至零同样有过零失真,我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以赫兹为单位,一周就是一个信号,当中的任何变形都称之为这个信号的失真,但有人把一个信号分解为正— ...

       说得有道理,单端机(不包括有增栅流电路单端机)按交流电流来说是不存在“过零”点。但人们习惯于把交流电流或电压波分成“上波与下波”即正波与负波,有了正、负就产生了相对的0。按这一习惯就可区分是上波失真还是下波失真,就能对症下药,也便于统一标准相互交流。
       其实有很多帖子就是”角度不一、认识不一、标准不一”而争论不休,但这样都能提高看客们(包括我)的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哥,一台信号仪一台示波器调试这种推挽倒相波形失真的那点事很淸楚的分辨出来,如果没有示波器, ...

不同的仪器只能做不同的分析,很难取代吧?个人认为示波器查的是”因“(也是大致的值,不是绝对值),失真仪测的是“果”,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始终搞不明白,胆功放用示波器能看着波形的失真,如削顶,截止,和波形上下左右不对称,如这推挽倒相失 ...

我都是示波器配合失真仪。单独一个仪器我是不会的。

频谱仪的话,削顶,截止出来的寄次谐波多,上下不对称,偶次谐波多。 但用频谱仪调失真,我没做过。

相移用示波器2个通道同时看,这个容易。

我也就仅仅知道这点了。

网友:
音频设备测试时要先用示波器与函数产生器来观察波形是否正确。
用三角波看削顶,正弦波看对称与交越,方波看反应速度,最后用扫描看整体响应。

失真仪要配合低失真正弦波产生器使用,一般的函数产生器失真太大不能用。
传统失真仪也只是能测 THD 总谐波失真,而 IMD 互调失真与 TIM 失真要靠更高级的数位失真仪才能测到。
失真仪配合示波器可以同时观看到被过滤出来的所有的谐波成分。

测机器时音频频谱仪反而不是很需要顶多就是看看谐波成分与比例。

网友C:
信号失真是(音频)信号输入与输出比对得出,换算成百分比,波形失真是波形(通常是正弦波、方波等)前后比对获得,但不可以量化成百分比,信号失真用失真仪测,也可以用耳朵测,波形失真用示波器显示,不能耳测,现在的问题是大家讲的过零失真、交越失真、瞬态失真、功率失真……是指信号失真还是波形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失真是(音频)信号输入与输出比对得出,换算成百分比,波形失真是波形(通常是正弦波、方波等)前后比 ...

怎么还会有信号失真,波形失真的说法吗?

老失真仪,貌似是用过滤掉基波的方法测量的。

新式的失真仪,是用谐波分析的方法测量的。所有的波都能分解成基波和各种谐波,失真当然也不例外。也就是 现在的失真仪 是用频谱分析的方法测量的。他不需要知道输入端信号的情况,要求输入信号失真小,仅仅是为了减小干扰,作为一个基准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更深入更专业更细致的解答,收益非浅。 。

所以吧,我建议那些个大佬介绍做的胆机0 ...

要求太高了, 0.x 的失真,正弦波,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正弦波。

你问他要个频谱图,或者失真仪的测试图。

欧博 Linear25 耳放测试-2-失真度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这个里面,有失真仪的。没有频谱的,频谱仪的我没拍照,我手里的频谱仪能从1Hz走起是没错,但是本质是高频频谱仪,分析音频需要适配的,我不常用,没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玩过这些东西,所以很幼稚好笑,多多包函。

你客气了。我也是初学乍练呢。还得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