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能买到OLED屏吗,多大的什么价?

楼主(2024-09-21):
以前(10年前吧)OLED显示屏还只能在几个英寸以内
现在看淘宝似乎电脑显示器可以有OLED

知道情况的给说说,是真的OLED吗  有没有买卖货?有啥优点

网友A:
OLED屏颜色更逼真,但建议别买OLED,买IPS屏幕,为了视力。

网友:
  OLED电视机都出了,做个OLED电脑屏幕不是难题。尽量购买成熟的液晶显示屏,除非你手头宽裕。买过一次OLED屏手机,屏幕边缘受撞击后出一个紫色的小斑点,然后不断扩大直到屏幕报废。

网友:
当然有啊,三星、LG、戴尔、华硕、技嘉、微星 ......

网友:
三星 34“ OLED 显示器,价格应该用不了一万块钱吧

网友:
戴尔外星人 AW3225QF 也不到一万块钱,自己搜一下就知道了啊 ......

网友:
1.是真的OLED屏幕
2.自己没有,看别人用过,专业玩游戏的,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感觉OLED屏的亮度比较尖锐,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拥有者说OLED刷新速度快,我觉得只要比人类视觉停留极限快就足够了。

回家后,自己也买了一块OLED屏,256*64的单色屏

网友:
整体背光的屏,长时间使用后,发光体整体光衰处在同一水平,OLED的光衰则有较大偏离,手机的话,档次稍高一点的都会有补偿性设计,显示屏的话是否有补偿措施,还是了解一下比较好

网友:
三星有OLED的,虽然有很多优点,尤其颜色逼真,反应速度快,但是据说刺眼睛,对眼睛不好

网友:
以前(10年前吧)OLED显示屏还只能在几个英寸以内

不是,10 年前 LG 就有 >50 寸的 OLED 电视机,只是当时还做不小,太大了不适合作为电脑显示器

现在看淘宝似乎电脑显示器可以有OLED
知道情况的给说说,是真的OLED吗  有没有买卖货?有啥优点

几年前就有电脑用 OLED 显示器了,现在已经非常普及,总体上说,OLED 显示器分辨率较低,速度较快,色域较广,京东上可直接买到

网友:
不清楚您要OLED屏幕做什么。如果娱乐游戏没意见。如果拿来搞视频处理/照片后期个人不推荐。一般OLED的色彩和灰度都不是太好的样子……

网友:
   oled是自发光,不象led靠遮挡光线。但oled存在老化问题,时间长了发光会衰退。早期韩国研发出来时,寿命好象是5年。

网友:
OLED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化问题,而且容易烧屏,以前有个手环没用几年屏幕就老化的不能用了,液晶显示器作为比较长期使用的东西当前只最具有性价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LED屏颜色更逼真,但建议别买OLED,买IPS屏幕,为了视力。

何谓IPS屏幕,如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