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友友请进,关于示波器:普源1102E和固纬1102U怎么选好呢??

楼主(2024-09-21):
各位友友,前辈师傅,电子爱好者们:
      您们好!请问示波器:普源1102E和固纬1102U从质量和耐久稳定度来看,这两个型号的示波器该怎么选呢??谢谢!!!

网友:
价格相似的话选普源,至少售后有优势

网友:
这两个是普源的好。固纬的1102a-u可能会好一点(a-u和u不一样),也不多。方案差不多的

而且固纬的左侧菜单是不能隐藏的,那么小一个屏幕还固定个大菜单。

ds1102e也是经典型号了,够用,可以300元以下咸鱼买到是最大优势,万一坏了要修的话,ds1102e维修的实例甚至电路图也能找到。你要往上比那肯定是比不过1102z那种10多年后出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