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万用表增加兆欧表功能

楼主(2024-09-21):
未测试状态

未测试状态

短接状态

短接状态

1兆欧电阻测试

1兆欧电阻测试

5兆欧电阻测试

5兆欧电阻测试

20兆欧电阻测试

20兆欧电阻测试

180兆欧电阻测试

180兆欧电阻测试

锂电池充电电路及DC500v升压电路

锂电池充电电路及DC500v升压电路

网友A:
直接利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扩展。

只增加一个高压电源和一只中心电阻就行,外部增加的电源要减去电表内的欧姆档电池电压、串接的电阻也要减去内部的中心电阻阻值。这样就可以按照10的进制扩展,假设代表内欧姆档的电池电压为12伏、外界电源电压扩展10倍为120伏,减去机内的12伏,108伏就够了。串接的中心电阻阻值计算类推。

外接电源用锂电升压器可以轻松实现,淘宝几元钱一个。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制作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利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扩展。

只增加一个高压电源和一只中心电阻就行,外部增加的电源要减去电表内的欧 ...

这是一个好办法,电压提高10倍量程也就扩展了10倍。

网友:
提高测试电压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想学习一下怎样升压的,谢谢。

网友:
楼主你能说明一下你的接法吗?图上看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利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扩展。

只增加一个高压电源和一只中心电阻就行,外部增加的电源要减去电表内的欧 ...

如果120V供电的话,测量半导体PN结反向电阻,会不会烧掉半导体?

网友:
万用表是哪一年买的?价格多少?

网友C:
没有附上电路图,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120V供电的话,测量半导体PN结反向电阻,会不会烧掉半导体?

表的内阻分走了绝大部分电压,PN结不会有问题的。从电流角度看也一样,负载电流只有几十微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附上电路图,差评!

楼主只字不提,那咱就瞎猜一下,猜错了他就说了
基本原理是高压电源串被测电阻,借用50uA档检测电流。兆欧专用标尺,是通过测量标准电阻据实画的。
高压源内置了限流电阻,所以标尺不是线性的。

网友:
2楼对表不做任何改动(内阻补偿电阻可置于高压电源内),是教科书式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只字不提,那咱就瞎猜一下,猜错了他就说了 。
基本原理是高压电源串被测电阻,借用50uA档检测 ...

根据楼主画的标尺,我猜高压源内阻(中心值)为(5M-5k),电压是50uA*5M=250V
2楼的方法,中心值为1.65M,要小一些。

网友:
看了个寂寞,完全没看懂

楼主:
174514

电机的绝缘电阻50兆欧

电机的绝缘电阻50兆欧
05

发热盘的绝缘电阻大于180兆欧

发热盘的绝缘电阻大于180兆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