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优质电子管放大器

楼主(2024-09-22):
这个题目看起来很大,对于DIY来说,抛开外观和工艺,那就只剩下技术指标和听感了。

我会抽空,慢慢的来说明。

对于音频功率放大器,不管你是ABCD类,还是晶体机或者胆机,国家是有标准的。

GB_T 12060.3 声频放大器测试方法

也有行业标准:
SJ/T 10406-2016  声频放大器通用规范。

网友:
曹总讲的是厂家或模仿厂家制作的放大器,业余随便玩玩图个乐而已,要讲究干脆直接买厂机,就好比国家有食品生产标准,但家里煮饭做菜谁会在乎这个标准?

网友:
只要胆机不是定量技术指标一票决定,掺入了听感评价,掺入了元件不同音质有别,那在论坛,胆机的优劣就没有定论了!你说你的好,我说我的好,一般可吹为上乘,缺陷可说成特色,孰优孰劣就可以随便了!大家一起吹呗,谁的吹功好,吹力大,谁就是大师,那么他的胆机自然就是最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你可以开课证明你做一个或二个胆机什么都好,你评什么说做一堆没什么意义。

我觉着吧。

首先得先让人把话说完,然后自己再发表意见。
另外,他帖子里说这说那,大多不是针对某个人。

某人说了一句话,100个人得罪了50个,那只能说明这句话非常的中正。要是讨好了100个人,这句话很可能是错的。要是得罪了100个人,这句话必然是错的。

麻烦版主也删了吧:放这里不好,我错了。

楼主:
做胆机呢,也不是指标好了就声音好的。

再次强调一遍,某些电子管价格很低,低一定是有原因的。
用户不是傻瓜。

楼主:
简单一点说,6N1+6N1或者6N11+6N11和6N4+6N10或者6N4+6N8都可以实现。

对于三极管来说,通常高内阻的管子,速度慢一点,声音厚润一点。内阻低的管子,速度快,解析力高。
组合不同,声音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看你的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所谓胆声其实与阻尼系数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用石机,当阻尼系数合适时,真有点像胆机味,但又 ...

是的,我们平时测试的数据,是针对电阻固定负载的,实际的音箱是个复杂的网络。比如阻抗曲线就很混乱,很难看。

真用实际的音箱去测试胆机的频响曲线,结果也是很怪的,下次找机会测试一个给你们看看。

网友:
大,对于DIY来说,抛开外观和工艺,那就只剩下技术指标和听感了。

我会抽空,慢慢的来说明。

对于音频功率放大器,不管你是ABCD类,还是晶体机或者胆机,国家是有标准的。

GB_T 12060.3 声频放大器测试方法

也有行业标准:
SJ/T 10406-2016  声频放大器通用规范。

对于胆机来说,1类放大器的指标,有些是很难做到的,有些是没有必要做到的。
比如宽带信噪比,-94dB,就是五万分之一。最大50V输出,噪音只能是1mV。当你最大10V的时候,噪音只能有0.2mV。很难做的到。

当然精心去制作还是可以做到的。就看有没有必要而已。
A计权 (A-Weighted) 是一种用于音频测量的标准权重曲线,用于反映人耳的响应特性。声压电平源于A计权,用dbA表示,或称为A计权dB电平。A计权是广泛采用的噪声的单值评价指标。

A计权的频响曲线,也就是对人耳不敏感的部分加权滤除,所以指标要好看很多。
一般的音频分析仪都有A计权开关,电脑处理的话,DSP加A计权算法也很简单,业余用示波器,毫伏表就太难了。

弯曲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弯曲就是了。最终是要画负载线,看输入范围内的输出线性度。

不过一切都是要以实测为主,很多曲线是不规范的,与实际相差很远,只能大致参考。

应该是海版测试的6J1的小电流曲线,线性度蛮好的啊。

6J1本身就不是音频用的,那些推荐工作点毫无意义。

本身就是需要自己去寻找合适的用在音频上的工作点,也没人阻止你用8mA啊。
8mA,那么屏极电阻必然很小,负载线斜率很大,失真能小?

不过6J1的价格低是有原因的
我自己的机器,基本频响指标都是按照20HZ-20KHZ,+-0.5dB来做的。

一般这个频响是输出1瓦的时候测试的。

对于只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朋友来讲,假设1KHZ输出2.83V,那么20HZ和20KHZ的输出,-0.5dB是2.67V,就是0.944倍。
音响产品很多数据用dB来标识,是符合人耳的特性的。
频响两端,+-0.5dB有难度,+-1dB也很好,但是+-3dB,显然差距很大
对于失真,一般测试的失真曲线都是失真加噪音曲线,基本都是V字形。小信号和大信号偏大一点。

失真用示波器很难看得出,当你看得出波形歧变的时候,失真已经很大,可能超过3%了。

有空我拍一个失真率大小对应的波形。
失真的测试只能用相应的设备,常规测试一般用1KHZ的信号,因为1KHZ的谐波正好是人耳最敏感范围。

有个简单的方法用毫伏表来测试失真,原理上,输出信号去掉基波就是失真加噪音。用运放做一个减法器,输出信号,按放大倍数衰减,再减去输入信号,就是失真加噪音。再除以输出信号大小,就是失真的百分比。
有些数字示波器带FFT功能,很简单的就能看得出谐波分量和大小,那么总谐波失真也是可以算的出来的。
频响,功率,噪音,这三样是基本的技术指标。

噪音对于胆机,是个奇怪的指标。在我看来,适当的噪音电平,反而有助于声音的表现,更加鲜活。我自己的机器,一般测试指标是宽带1mV左右。

功率个输出管有关,跟反馈方式有关。直热管单端功放,我喜欢末级功率管没有任何的反馈。
胆机里面除了频响,功率,噪音以外,还有一些参数,比如左右声道分离度,这个影响音场定位的。

另外还有一个阻尼系数这个参数。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有一段之间,我看这里多极管标准接法盛行,没有环路反馈,这样做失真很大,阻尼系数很小。
实质上,阻尼系数的大小并不能反映对音箱的控制能力,不是越大,控制力就越好。但是越小,控制力越差是肯定的。很小的阻尼系数的功放,也不是没有音箱适配,比如FOSTEX的一些全频,Q值很低,反而很搭。
我主张输出牛一定要浸漆。
测试阻尼系数最主要的方法就是ON/OFF法,但是,输出悬空,输出牛击穿的概率很大。
那么不用ON/OFF法,又有什么方法呢。
阻尼系数实际上是负载阻抗/输出内阻。那么我们测试内阻就可以,有人用8欧和4欧分别接输出,测试不同的分压然后计算出输出阻抗。
我们的做法是用8欧和7欧分别当负载,然后测试分压比,来计算。因为负载变化的幅度小,可能测试更精确一点。
阻尼系数是个特别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2A3单端的控制力,低频的力度都优于300B。甚至比一些推挽都要好。他的阻尼系数并不高。

随便一个功放IC的阻尼系数可以大于10。2A3单端,250V60mA的工作点,大致800欧内阻,用2.5K的牛,阻尼系数也就2.5左右。300B内阻小,牛阻抗大,阻尼系数在3.5左右。
为了阻尼系数,好像在院长的帖子里批评过。

不考虑阻尼系数的设计,不是个好设计。
是的,我们平时测试的数据,是针对电阻固定负载的,实际的音箱是个复杂的网络。比如阻抗曲线就很混乱,很难看。

真用实际的音箱去测试胆机的频响曲线,结果也是很怪的,下次找机会测试一个给你们看看

静心听课,汇总一下方便学习。

个别捣乱的消停点吧、、、太上老君的高压锅都焖不住你了?怼天怼地怼空气!大家学习是精神焕发,你这倒好,是精神病发!

网友C:
有个疑问,6j1是一支优秀的电压放大型五极管,官方推荐工作点的阴极电流是7ma。但是我看6j1推6p1,都选在2ma以下,甚至更低。要知道6j1很多用三极管接法,这么低的电流,特性曲线有多弯曲,难道它们心里没数吗?

楼主:
先看看放大器级别的定义:

楼主:
对于胆机来说,1类放大器的指标,有些是很难做到的,有些是没有必要做到的。

网友:
曹老板要科普了,搬个小橙坐下学习!

楼主:
比如宽带信噪比,-94dB,就是五万分之一。最大50V输出,噪音只能是1mV。当你最大10V的时候,噪音只能有0.2mV。很难做的到。

当然精心去制作还是可以做到的。就看有没有必要而已。

楼主:
A计权 (A-Weighted) 是一种用于音频测量的标准权重曲线,用于反映人耳的响应特性。声压电平源于A计权,用dbA表示,或称为A计权dB电平。A计权是广泛采用的噪声的单值评价指标。

A计权的频响曲线,也就是对人耳不敏感的部分加权滤除,所以指标要好看很多。

楼主:
一般的音频分析仪都有A计权开关,电脑处理的话,DSP加A计权算法也很简单,业余用示波器,毫伏表就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6j1是一支优秀的电压放大型五极管,官方推荐工作点的阴极电流是7ma。但是我看6j1推6p1,都选在2ma ...

弯曲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弯曲就是了。最终是要画负载线,看输入范围内的输出线性度。

不过一切都是要以实测为主,很多曲线是不规范的,与实际相差很远,只能大致参考。

应该是海版测试的6J1的小电流曲线,线性度蛮好的啊。

网友C:
实际上,国内的北京6j1,基本是符合手册上的特性曲线的,计算出来的工作点和电压也是基本符合的。低电流没试过,想来应该以手册为准。另外为什么要这么低电流呢?就算8ma长期工作也只是热一点,并不烫手,屏流越大,抗干扰能力都要强一点。都这样,我怀疑大家只是抄了微调一下,不光没有算过,甚至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怎么算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国内的北京6j1,基本是符合手册上的特性曲线的,计算出来的工作点和电压也是基本符合的。低电流没 ...

6J1本身就不是音频用的,那些推荐工作点毫无意义。

本身就是需要自己去寻找合适的用在音频上的工作点,也没人阻止你用8mA啊。
8mA,那么屏极电阻必然很小,负载线斜率很大,失真能小?

不过6J1的价格低是有原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J1本身就不是音频用的,那些推荐工作点毫无意义。

本身就是需要自己去寻找合适的用在音频上的工作点 ...

三极管接法在7.5ma是最平的,不管栅压是-1还是+1,反而低屏流才弯曲。6j1本身用于豪伏表,线性非常好。做前级也适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6J1本身就不是音频用的,那些推荐工作点毫无意义。

本身就是需要自己去寻找合适的用在音频上的工作点 ...

价格低,仅仅是因为量大泛滥。

网友:
留个记号,好回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低,仅仅是因为量大泛滥。

每个人口味不同,我没用过6J1,所以没发言权。

工作点这玩意,你觉得好,用就是了,大也有理,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