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西捷1G硬盘不转了

楼主(2024-09-22):
有个西捷1G硬盘不转了。估计是供电出问题了。孔的电路断了,有知到怎样修理?

网友A:
1T的说成1G了!硬盘坏了基本都是换新硬盘,不用去考虑修!

网友:
还有个2G硬盘,win31系统。

网友:
很多年以前有个conner 640M硬盘,带里面资料一起送朋友了

网友:
九十年代初我第一台电脑是3.7G硬盘,当时广告宣传是“海量存储”

楼主:
不知道电机是几伏工作

网友:
珍爱数据,远离希捷

网友B:
也有个希捷1T的硬盘插上电会响一声,但是没有盘符,认不到盘了,也不知道哪两个焊盘短接可以认盘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的说成1G了!硬盘坏了基本都是换新硬盘,不用去考虑修!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个希捷1T的硬盘插上电会响一声,但是没有盘符,认不到盘了,也不知道哪两个焊盘短接可以认盘修理

打开看看。磁头没归位。可以转盘片。把磁头转出来。修过一个。

楼主:
从网上看到的,要是这个毛病就好了

楼主:
15针,第7针5V电源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换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