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头灵敏度下降了,怎么修理

楼主(2024-09-22):
一个30ua的表头,张丝表头,现在测量要32ua才能打满,是灵敏度下降了吗?需要充磁吗?看了论坛里面冲磁的帖子,是否该给它充磁呢?

楼主:
这个磁路应该是外磁的吧?中间那块方的应该是磁铁

网友:
仪器内部用的话,校准电位器应该可以应付,不需要动这类微安表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磁路应该是外磁的吧?中间那块方的应该是磁铁

输入30ua,表针不满,要32ua表针打满

网友A:
表头没有调的地方吗?

2mA,可以忽略了,通过外面的电路,应该能调过来。

补充内容 (2024-9-24 13:31):
写错单位了。2uA。

楼主:
没有可调的电路,直接显示的。现在测量有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30ua,表针不满,要32ua表针打满

24 mA满度档置30uA输出,这状态不一定谁更准。先用其它表试下源出30uA准不。

网友B:
你这个表头是从什么仪器上拆下来的吧?看这线性不是测直流的表头。也许它的满度电流就是32微安呢。

网友:
只有充磁,没其它好办法,要么零时解决办法就是找个小磁铁吸在周围,注意调整位置,直到显示满篇

网友C:
以前单位有很多 Bird 43 不管怎么摔从来也不用校正,只要指针会动就是好的。
这是美军标准仪表,补给保养手册中也没说要做校正,所以我也不曾测过表头。
因为其内部没有调整的部件才能那么坚固耐用,也从来没人会质疑其精度。

这个功率表误差就是 +-5%,以 30uA 来算 2uA 差不多就在边缘。
搞不好是源表的误差,换一个高精度电表与电源再测一次。

表内就这样,没的调。

真想调只能从 Element 下手,挖开标签就能调。

网友:
串个高位的微安表 ,先排除信号源不准。

网友D:
1、充磁机充磁
2、吸附一块钕铁硼试试
3、改有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充磁机充磁
2、吸附一块钕铁硼试试
3、改有源

钕铁硼是你怎样的?

网友:
没有可调的元件,只剩下充磁或者加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钕铁硼是你怎样的?

银色的强磁铁,圆、方、长各种形状、各种尺寸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单位有很多 Bird 43 不管怎么摔从来也不用校正,只要指针会动就是好的。
这是美军标准仪表,补给保养 ...

电流信号应该是准的。用FLUKE87V测量低0.4ua。

调整了一下表头平衡,满度了

调整了一下表头平衡,满度了

水平状态1

水平状态1

水平状态2

水平状态2

垂直状态1

垂直状态1

垂直状态2

垂直状态2

网友F:
应该失磁了吧,失磁就充磁就科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失磁了吧,失磁就充磁就科研了。

充磁要怎么充呢?这个表怎么看是内磁还是外磁的?

网友:
这家伙看来原本精度就不是很高,搞不好聋子成哑巴了,

网友:
看来失衡挺严重啊,最初测量时倾斜角有多大?

网友:
表头原来是水平放置使用,还是垂直放置使用,测量灵敏度时,放置位置应和实际使用时相同。

楼主:
这个表是射频功率表,是水平和立式都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是射频功率表,是水平和立式都可以用的。

涨丝表拆装有风险,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加个放大器,记录现在表头的内阻,接上放大器后,将内阻调整到原值,灵敏度调到30ua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表头没有调的地方吗?

2mA,可以忽略了,通过外面的电路,应该能调过来。

       2   MA ?可以忽略??? 去查查2MA等于多少微安!

       作为30uA 满度的表头,2uA 都不能忽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表头是从什么仪器上拆下来的吧?看这线性不是测直流的表头。也许它的满度电流就是32微安呢。

表头上写着呢,FS=30uA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表头上写着呢,FS=30uA

用上面说的磁铁,贴在极靴可以修复灵敏度下降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用上面说的磁铁,贴在极靴可以修复灵敏度下降吗?

肯定不行的,表头磁场的磁力线分布会影响线性,贴磁铁如何保证磁力线均匀分布,灵敏度下降只有充磁是比较靠谱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肯定不行的,表头磁场的磁力线分布会影响线性,贴磁铁如何保证磁力线均匀分布,灵敏度下降只有充磁是比 ...

我还以为贴磁铁也是一种折中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2   MA ?可以忽略??? 去查查2MA等于多少微安!

       作为30uA 满度的表头,2uA 都不能 ...

你说的对着呢。 我去改过来了。

网友(2025-01-13):
只有充磁才能提高灵敏度。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表头,你应该未调零,调零后误差应该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