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噪声如何消除

楼主(2024-09-22):
前天从朋友破烂仓库里捡了一台江苏省电影机械厂生产的jz-8610c-800专业功率放大器(晶体管机),接上电试了下,音量开到多半也没一点噪音,但一接上音源(cd机、hifi音乐播放器),就有讨厌的交流噪声。放声正常。试着换了电位器和莲花输入插座,仍然解决不了。请教各位老师,是何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换这换那,到时钱花了问题还没解决。
    现在接上音源才有噪声问题有二,一是音源内部有问题,二是音源与功放的连接线有问题。可以先拔掉与音源连接的屏蔽线,短路屏蔽线空出端(芯线与外壳都连起来),开机再试,如仍有噪声就是屏蔽线有问题,可分别测量屏蔽线芯线和外壳是否断路并于排除。如屏蔽线短路后故障消失,说明音源有问题,应查找原因予以排除。

网友A:
接不插电的手机,有噪音不。把CD机音源电源两脚插头转180度再试下。

网友:
试着换了电位器和莲花输入插座,仍然解决不了。请教各位老师,是何原因,怎样解决?

莲花输入座短接。然后音量开最大,如果没噪音,多半不是机器自身的问题。
先按照 2楼用手机的方法试试。

网友:
大概率是连接线出了问题…………

网友:
感觉问题不在供方部分,去查信号线或者音源吧

网友B:
音频输入线屏蔽不好吧。换根线试一试。有动手能力或者用3芯的屏蔽线,输入线的屏蔽层单端接地。

网友:
是不是要把音源和放大器的地线(机壳)先接好?交流声多数是和接地不好有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频输入线屏蔽不好吧。换根线试一试。有动手能力或者用3芯的屏蔽线,输入线的屏蔽层单端接地。

赞成!音频输入线 地线断了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不插电的手机,有噪音不。把CD机音源电源两脚插头转180度再试下。

谢老师指教菜鸟,我试着把cd机的电源插头来回180度改插了,还是有噪音,不过小了点。关于接不插电手机,我不理解,是手机关机还是手机不插充电器充电?

楼主:
已重买了一根新的三心信号线换上试了,仍无效。机内的信号输入线也已换诚三心线,将屏蔽网一端、两端都接机壳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C:
设备太多  电源共地的噪音, 只能买交流电源隔离器了

楼主:
不插信号源插头,喇叭里特静,一点噪音都没,一插上信号线就有噪音(换了多根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太多  电源共地的噪音, 只能买交流电源隔离器了

在网上也看了有关音频隔离器,就是不懂用上它对音质有没有影响?变劣

网友:
还是出在接地上,要么功放输入地脱焊,要么手机地与插座接触不良,换音源试试,再就是线材地有问题。

网友:
交流噪声如何消除?这是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样的音频隔离器,能不用就不用。

网上有售,百几十元一台。它实际就是个隔离变压器,接到信号源与功放之间。听老师的,尽量不用。按许多老师的建议,彻查噪音根源,再予解决。

网友:
这种噪音不好去除,尤其是晶体管机,原因是两机地线之间电位不一样,改变晶体管机前级接地线的位置可以解决,比较复杂。

网友:
前面有人说过了,信号地与电源地形成环路了,去掉信号源的电源地,就能解决。或者试试信号源的L、N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E:
要求不高的话,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可以试试:两根音频传输线(RCA线)中,其中一条插头插功放音频输入孔时,不要插到底,只要芯端头插入,外面圆圈部分不要接触插座外圈。试试看能否消除噪音。

网友:
音源外壳和功放外壳是不是都接大地了,断开其中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求不高的话,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可以试试:两根音频传输线(RCA线)中,其中一条插头插功放音频输入孔时 ...

360905364老师教的这种方法,我前天试过,是有一定效果,我暂就这么用着。谢谢各位老师帮出主意想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360905364老师教的这种方法,我前天试过,是有一定效果,我暂就这么用着。谢谢各位老师帮出主意想办法。

动手能力强,可以在功放内部,加入断环网络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把信号源和功放的地互连(注意看看有没有“热”地,“热”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能力强,可以在功放内部,加入断环网络

师傅,请将这个断环网络变压器与其它元件数值赐教于我,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请将这个断环网络变压器与其它元件数值赐教于我,行不?

这样子画出来更直观一点,两声道分别接一个,全机的电路部分,只通过这个断环网络接机壳。交流插座中,地线(黄绿线)不接机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交流插座中,为了你的安全,机壳一定要接地线,除非你的机壳是木制的绝縁体,如手电钻塑料柄等。

是的,接了更安全!在整个系统中,多台设备都接机壳,就会形成环路,有时会带来噪音的问题,要求高的话,能感觉到甚至能明显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