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图像信号处理(采样,减法等运算)

楼主(2024-09-22):
诚心请教 。以前在坛里吹水,现在要搞正经事情了。
帮人看电路的毛病。这个电路,是个CCD感光器件的像素值处理电路。
每个像素值,包含时间上先后两个台阶,见下图上半部分的时序部分,第一个台阶是参考电平,第二个台阶是像素值(表示光强)。
因为CCD和电路之间有电容,所以电平有上下浮动,所以像素值是不确定的。但是,每个像素的“参考电平-像素电平”是相对确定的。只要提取这个差值,就可以准确地提取像素值。
电路是直观的,过了电容后,做了采样保持电路,在合适的时序位置,把参考电平采到,然后与像素值做减法,将减法结果转差分,驱动ADC。
现在电路有缺陷,ADC采得的数据,信噪比只有60dB,也即千分之一的误差。希望提高到80dB,也即万分之一的误差。
这种视频和像素模拟电路,我没做过,不知道有什么坑。
矿坛里模拟电路经验丰富的大神,请问一下,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有需要的细节信息请指出,我尽量提供。
提前感谢。

网友:
1、照明+光学镜头(若有)+光电器件是信号链的第一级。可以增加被摄体照明吗?可以优化光学接收链路的S21吗?可以换像素尺寸更大/QE更高的CCD器件吗?

网友:
2、精简模拟电路。缓冲跟随器可用2sk209/JFE150单管射随搞定吗?可以用2sc2713射随搞定吗?(单管非线性严重,可在数字域做非线性函数把曝光响应补偿回线性);模拟域必须线性的话把跟随器换成ada4898/opa211?

网友:
2-2、减法器差分转单端-FDOPA单端转查分也可以精简吧?直接一片FDOPA怼在缓冲后边,正脚接SH,负脚直连,逻辑控制ADC只在CCD输出像素值+FDOPA settle时间后采样

网友:
3、SH电路可以降噪吗?比如把二极管换成2sk209/Jfe150的栅沟结,或许漏电子噪声能变低。存储用的电容换成NP0/薄膜?

网友:
4、可以改信号链拓扑不?缓冲器直驱ADC,ADC另一脚接地,采样2次在数字域减法?又或SH直驱ADC负端,缓冲直驱正端?这样尽可能消除analog noise

网友A:
忘记问SNR不足发生在什么场景。。如果强照明SNR不足换像素间一致性更好的CCD;如果中等一般照明条件就是我敲的1;如果问题在极弱光场景就是我敲的2-4(同时可换QE更高/内部读出电路早上更小的C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问SNR不足发生在什么场景。。如果强照明SNR不足换像素间一致性更好的CCD;如果中等一般照明条件就是我 ...

我手机打字经常发表时变成乱码。我已经渐渐习惯了发表前先复制一份
你的建议2很有道理。减法和转差分完全可以一个全差分OPA搞定。我下一步可以与他们讨论这么改版。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问题,改光学和光路应该搞不定了。目前是接近饱和曝光时,固定一个像素,多次读出的值之间的误差,是2mV。像素饱和值是2V。所以信噪比是60dB,这是针对单个像素的时间序列比较的,不是各个像素的比较,也不涉及曝光不足问题。btw,把CCD去掉,电路本身就是2mV的噪音 。所以确定是电路问题。
第4个问题,不用模拟减法器,先后做两次AD,数字域减法,这个方案他们说之前的版本做过。不知为啥放弃了这个方案。我回头问问细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机打字经常发表时变成乱码。我已经渐渐习惯了发表前先复制一份
你的建议2很有道理。减法和转差 ...

可能数字域减法损失ENOB,影响比模拟减法电路噪声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问SNR不足发生在什么场景。。如果强照明SNR不足换像素间一致性更好的CCD;如果中等一般照明条件就是我 ...

我有个疑问,这个电路,不接CCD,让电路自己反复空读,读出来的序列,有2mV噪音。这个电路,是不是产生了这么大的噪音,是不应该的?也即,有故障。我总觉得,这么简单的电路,想做出大到2mV的噪音,感觉也是不容易的
电源我测过了,正负5V都非常干净,20M带宽下1,2mVpp;500M带宽下10mVpp。考虑到芯片的电源抑制比,很少有低于50,60dB的,我想,电源也应该不是噪音的来源。

网友:
模擬電視機有個鉗位電路 好像這用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疑问,这个电路,不接CCD,让电路自己反复空读,读出来的序列,有2mV噪音。这个电路,是不是产生了 ...

俺水平不够,猜一手RF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疑问,这个电路,不接CCD,让电路自己反复空读,读出来的序列,有2mV噪音。这个电路,是不是产生了 ...

這個噪音確實有點大,會不會走綫有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水平不够,猜一手RF干扰

很有可能,不知屏蔽做得怎样?

网友B:
两次AD后再做减法,会浪费ADC的精度
例如台阶是2V,像素的电压变化是0.5V,ADC满刻度电压就不能小于2.5V,那么ADC会浪费了4/5的精度。

而先做减法(或者用差分ADC),那么ADC的满刻度可以降低到0.5V(差分ADC的共模电压要求2.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疑问,这个电路,不接CCD,让电路自己反复空读,读出来的序列,有2mV噪音。这个电路,是不是产生了 ...

会不会是S/H那边有残余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疑问,这个电路,不接CCD,让电路自己反复空读,读出来的序列,有2mV噪音。这个电路,是不是产生了 ...

输入阻抗有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机打字经常发表时变成乱码。我已经渐渐习惯了发表前先复制一份
你的建议2很有道理。减法和转差 ...

确实感觉应该简化模拟电路,用数字相减。如果是 ADC 速度不行的话,俺宁愿用两片交替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疑问,这个电路,不接CCD,让电路自己反复空读,读出来的序列,有2mV噪音。这个电路,是不是产生了 ...

问题很可能出在S/H电路,因为你的采样率不低,如果S/H电路的电荷注入比较大,会来不及恢复,因为每个像素的值不同,所以每次采样的电荷注入恢复速度也就不同,这就产生了噪声。

我觉得可能思路有问题,为什么要S/H然后求差呢,参考电平和像素电平的时序是前后关系,完全可以先采样参考电平,然后再采样像素电平,软件求差,只要采样时钟和视频像素时钟同步,这个方法总能良好工作,这是正道,S/H电路是邪道,赶紧回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次AD后再做减法,会浪费ADC的精度
例如台阶是2V,像素的电压变化是0.5V,ADC满刻度电压就不能小于2.5V, ...

ADC 是 16 位的,现在前端放大只做出了 10 位的水平,瓶颈不在 ADC 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C 是 16 位的,现在前端放大只做出了 10 位的水平,瓶颈不在 ADC 啊。

也不一定,他用的如果是SAR ADC,驱动不良也会引入噪声,SAR ADC的驱动挺麻烦的,不像DS ADC那么简单。但16楼的图更不行,如果是SAR ADC,显然不能像16楼这么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一定,他用的如果是SAR ADC,驱动不良也会引入噪声,SAR ADC的驱动挺麻烦的,不像DS ADC那么简单。 ...

你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的样子,不知道楼主的电路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

反正俺觉得做模拟减法是很傻的,做数字减法的话,甚至还可以对参考电平做平滑滤波 ~

楼主:
上边万用表老兄和袋鼠老兄必须加分鼓励。
目前我也把怀疑对象重点放在了S/H芯片上。这个芯片信号是HA5351。
https://www.renesas.cn/zh/document/dst/ha5351-datasheet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芯片是噪音大的罪魁祸首。其page2底部和page3中间,有两行关于噪音的描述。根据这些描述,这个芯片的噪音大概有300-350uVrms。按此计算,多次采样后可能有1-2V的pp值。根据正态分布,6个sigma之内有大概99.7%的样本。也即你采样1000个点,就可能弥散到300uV*6=1.8mV。
https://www.6sq.net/question/384690
这个噪音确实不低。比ADC的S/H要高很多。
这个HA5351是闭环S/H放大器。我怀疑,开环S/H噪音可以低很多。SAR ADC里的保持电容,是开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边万用表老兄和袋鼠老兄必须加分鼓励。
目前我也把怀疑对象重点放在了S/H芯片上。这个芯片信号是HA5351 ...

震惊,居然还有人在应用里选Harris/intersil的遗产........

楼主(2024-12-14):
楼上帮忙的各位大神,这里先表示感谢。我(根据与各位的讨论)给友人搭了个电路,自己在PCB上做采样,保持,减法运算。电路的处理带宽大约10MHz(当然受限于CCD器件,实际顶多跑在1Msps)。
回来后测试,目前这个读出电路本身有~350uVpp(1000点),60uVrms的噪音。据友人们说,基本上达标了。
然而,我还是有点不甘心,总想尽善尽美。
我目前给这套采保电路配用的信号处理运放是OPA1655。这个运放用在这里好像有点牵强。它的带宽(GBW~50M),噪音(3nV/RTHZ),输入偏置电流/阻抗基本上没问题。我对它的不满主要是slew rate太低,只有24V/us,毕竟这个运放主要是给音频用的,无需过高的SR。这个慢速SR会导致信号边沿时间占比有点高,增加信号暂态稳定时间,进而影响最高采样率sps。
我搜了不少,都搜花了眼,然而好像最终没找到最合适的,也或许合适的有不少,我大脑信息处理能力被饱和,导致丢了西瓜捡芝麻,或者猴子掰玉米,走到尽头发现什么也没留下。
希望运放大神出来指路,让我快爆炸的脑袋能得到片刻宁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帮忙的各位大神,这里先表示感谢。我(根据与各位的讨论)给友人搭了个电路,自己在PCB上做采样,保持 ...

这个帖子里的2种管子开环跟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2954

再加一种MMBFJ310L备选,三种电流都给到近乎Idss,总有一种噪声和速度满足吧
再不行就给interfet/linear systems上贡
https://www.mouser.cn/c/semicond ... %2F%20case=SOT-23-6

网友E:
又一个搞无人机的来了,说个不告诉别人的,你可以多次读出!!输出信号叠加求和,噪声是随机的,求和后的噪声是衰减的,信号是相关的叠加是增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一个搞无人机的来了,说个不告诉别人的,你可以多次读出!!输出信号叠加求和,噪声是随机的,求和后的噪 ...

谢谢指点。多次读出确实好,对我来说,时间是捉襟见肘的,友人的方案是否给我多次采样的时间还不好说。
另指正一个小错误:噪声(可以)是随机的(历次采样不相关的),求和N次后按照O(sqrt(N))增加。信号是彼此正相关的,求和N次后按照O(N)增加,两者相除,N/SQRT(N)=SQRT(N),于是信噪比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里的2种管子开环跟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 ...

你链接的着实好帖,我居然忽略了这个帖子近一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链接的着实好帖,我居然忽略了这个帖子近一个月。。。

标题看上去像老顽固爱发的老机器,最开始我也忽视它。直到发现楼主和内容都遵循现代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