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加个喇叭

楼主(2024-09-22):
手上有几个小喇叭,打算在台式机里面加个内置喇叭,信号从后面取,于是淘了tda2822并且搭好了电路,用电池供电调试好了,装入机箱在机内取电,开机有很大的噪音,以为信号问题,外接信号就没有噪音了,结果就是用机箱电源就不能取箱内信号,那是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
弄个无源喇叭,信号从耳机孔取,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
2822小功放板的信号地和后置音频信号输出地之间的连接线加粗,使之能承受大电流时产生的电势差也很小

网友:
应该是接地没有接好,要分清音频地,和供电地

网友A:
供电是取的哪里?USB,还是直接从电源里面取的5V?

网友:
应该是你没搞好,人家电脑自带的有源音箱跟你这没有区别,我也自制过,还行。

网友B:
  直接网购USB接口的内置小喇叭就可以了,它本身带USB声卡和放大器,有插头直接插到主板上的9针USB接口。

网友:
一般声卡的输出功率应该与2822功率差不多,直接引出接喇叭。如果DIY就另当别论,建议在声卡附近接地和电源,另外2822功放增益不能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是取的哪里?USB,还是直接从电源里面取的5V?

电源取自开关电源的余下端口,取12伏后经降压滤波供2822,应该没问题的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网购USB接口的内置小喇叭就可以了,它本身带USB声卡和放大器,有插头直接插到主板上的9针USB接口。

DlY便宜,而且还可以去库存

网友:
  网购成品数字功放模块改装,功率更大些,还有开机防冲击声电路。

网友:
tda2822供电要加一个DC/DC隔离电源模块网上专门有售。同时2822电路板固定也要与机壳绝缘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取自开关电源的余下端口,取12伏后经降压滤波供2822,应该没问题的吖

问题就在供电这里,开关电源的地和主板声卡芯片的地距离太远了,窜入了杂波干扰。
使用USB的5V直接给2822供电试试,很多小音箱就是用USB供电加个耳机插头。

网友C:
我感觉还是出在供电上!
2822的极限电压分别是1.8V和12V;2822M的极限电压则分别是1.8V和15V。
安全工作的电压,2822和2822M分别是(3~9)V和(3~12)V。
楼主用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还是出在供电上!
2822的极限电压分别是1.8V和12V;2822M的极限电压则分别是1.8V和15V。
安全工作 ...

我的是2822M,开始调试时8伏稳压电源供电,发热严重,后来改成5伏,温升降了,所有连接是共负极,我真的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