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09-22):
近是买了一只1.8432M的有源晶振,准备用它来为双管推挽升压电路提供驱动信号。谁知确碰上了颠覆我认知的怪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测基极时却是矩形波?

基极和射极不是同一个节点(拓扑意义)
基极倍震荡器(低阻)驱动,上升沿Cbc10pF并1M欧,下降沿基极是2个反偏PN结大约10pF。源阻抗并联进来得到低阻低容,故节点频率高。

这些问题您可以找本童诗白模电自己学,网上并不总有坐地铁闲着没事的网友当您的模电老师。。

楼主:
先用洞洞板搭电路,从前往后,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有源泉晶体是7050的,工作电压为3.3V,上板后正常输出1.8432M的矩形波……

楼主:
为减低晶振输出的负载,决定先加一级射级跟随器做缓冲,电路如图,输出电容两端AB点的波形如前,各位猜一下D点(发射极)的波形該是什么样的?

楼主:
是不是觉得该输出同样的矩形波?因为基极的波形就是矩形波,那么作为射极跟随器,自然也该输出同样的且幅度减低0.6V(三极管是9014)的矩形波。对吧?我也这么想,但实际波形却是……

网友:
这里一般是请教、分享,没有抢答、选择及填空

楼主:
居然变成了下降沿成斜坡的梯形了!不信吧,这里有照片为证

楼主:
真奇怪!是不是三极管频率特性不好?换9018试试,结果依然如故

楼主:
那就改成共发射极电路试试,AB点仍是标准的占空比为50%的矩形波,各位猜猜C点(集电极)会是什么波形?

楼主:
万万没想到,输出的居然是锯齿波!!!而且幅值比基极小很多,就是说电压放大倍数小于1!!!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改成共发射极电路试试,AB点仍是标准的占空比为50%的矩形波,各位猜猜C点(集电极)会是什么波形?

可能工作点不对,先测一下管子的CE压降;把负载电阻减小到1k或以下试试。

楼主:
难以相信吧?这里有原始照片,就像经过了积分电路一样……

网友:
用反相器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工作点不对,先测一下管子的CE压降;把负载电阻减小到1k或以下试试。

试过了没用
换基极电阻也一样

楼主:
我准备用HCMOS反相器来试。但这么简单的电路,频率也不高,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实在不甘心

网友:
有源时钟不是信号源,输出不是标准的矩形波
如果手里有LCR表,测一下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是多少
这个频率,示波器探头输入电容不可忽视的,用X10档也许会好一些
还有,有源时钟供电对地加退耦电容,探头接地要尽可能的短,要用接地弹簧,更不要用测试钩,那个钩测音频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