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门内饰断了怎么修复

楼主(2024-09-22):
如图,车门内饰板上泡沫断成两半,不知道那么修复。不修复又在里面发出异响。

网友A:
割掉一些,重新打发泡胶,然后修整。

网友B:
二楼的答案不错!这不过是减震用的泡沫类的东西,即便没有也不影响车子的使用,只不过心里有噪音大的感觉,对翘起部分可用502或百得脚进行黏连或重新发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掉一些,重新打发泡胶,然后修整。

这个东西是发泡胶吗?看上去还真的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答案不错!这不过是减震用的泡沫类的东西,即便没有也不影响车子的使用,只不过心里有噪音大的感觉, ...

我也想干脆把这个东西拆掉。但是觉得厂家设计这个东西一定是有用的,应该是减小共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答案不错!这不过是减震用的泡沫类的东西,即便没有也不影响车子的使用,只不过心里有噪音大的感觉, ...

把断裂处割掉一部分然后打发泡胶能粘得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断裂处割掉一部分然后打发泡胶能粘得住吗

可有可无的东西,放心使用发泡剂发泡吧!肯定能黏住,即便将内部空间全部膨胀满,减震消音效果会更好。但以后修车的会骂人,内部如有部件损坏清理发泡剂就够修理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有可无的东西,放心使用发泡剂发泡吧!肯定能黏住,即便将内部空间全部膨胀满,减震消音效果会更好。但 ...

哈哈,我这人有强迫症,想把它弄好,但是不会把内部空间打满,尽量按原样修复。

网友:
先在门两边和窗户玻璃升降的部位贴保鲜膜,贴满,防止粘连,装上门后打聚氨酯发泡剂,可以起到止震和降噪的作用,但是聚氨酯发泡剂不防火,加了阻燃剂的的聚氨酯泡沫防火能力也不强,使用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