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花篮

楼主(2024-09-22):
纸板,皮带,铅笔做架子,直径120,测量133uH,q11.7

楼主:
绕110圆筒,178uH,Q15.4,这个更高怎么回事呢

楼主:
新架子,后面测试下各种绕法

楼主:
圈绕,电感117.16  Q4.97

楼主:
隔一 电感107.4  Q4.85

楼主:
隔二 电感106.3  Q4.95

楼主:
隔三 电感98  Q4.37

楼主:
隔四 电感90.3  Q3.6

楼主:
总结:  花里胡哨不如绕圆圈

网友(2024-10-27):
这个编来就是线圈吗?

网友:
绕线圈的导线直径与电感值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  花里胡哨不如绕圆圈

不错

网友A:
请教一下,编花篮与平绕,在性能上有多少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编花篮与平绕,在性能上有多少差别?

花篮相当于蜂绕,优点是分布电容小,Q值高,可以不用配很大的可变电容就能覆盖整个中波,不过上述结论是同体积下的线圈对比,不同体积的,则无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篮相当于蜂绕,优点是分布电容小,Q值高,可以不用配很大的可变电容就能覆盖整个中波,不过上述结论是 ...

谢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