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电磁炉功率改大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2024-09-23):
想体验大功率电磁炉又不想啥都买现成的,想自己动手改一个,比如淘宝有不少虚标3500W,5000W的电磁炉,本身功率最大只有2000多W,但是至少外壳大,厚,内部空间是够大的,想必升级一下硬件空间也够用。那我用一个2500W的电磁炉,通过更换更粗或者圈数更多的线圈,把功率器件IGBT这些都换成更高参数的,让它理论上可以承受比如5000W的功率时,此时就可以通过改动电磁炉里的反馈电路参数来提升功率了吧?请教一下大佬们。

网友A:
这玩意别自己瞎干,还是买正经大功率的好。
成本就不说了,安全更重要。
自己装装收音机、音箱啥的就算了,搞大功率的还是别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别自己瞎干,还是买正经大功率的好。
成本就不说了,安全更重要。
自己装装收音机、音箱啥的就算了 ...

正经的又找不到我喜欢的壳子,我买了个300多的牌子货,但是功率是虚标的,但是那个外壳好看。

网友B:
改大先改线圈,然后谐振频率
电容匹配
然后升级功率管

网友C:
我有一台04年买的乐邦电磁炉,2100W的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只管子,还有两个安装空位,我补上一只管子,开机却报警不能工作。

网友:
开关管使用2个,谐振电容换成2个,这样功率会大很多

网友D:
原来2000w功率的线路,未必可以承受5000w功率的电流,改一个地方,也许要全面装修供电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04年买的乐邦电磁炉,2100W的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只管子,还有两个安装空位,我补上一只管子,开机 ...

知道什么叫过流保护吗^_^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2000w功率的线路,未必可以承受5000w功率的电流,改一个地方,也许要全面装修供电电路

装修不是问题,反正就是花钱,但问题是怎样让电磁炉的功率控制部分自己知道提升功率,不然他采样以后还是限制了功率。就是比如怎样让他显示2200W的时候,实际是44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大先改线圈,然后谐振频率
电容匹配
然后升级功率管

如果是增加线圈的圈数,那线圈电感增大,要想得到高功率应该要降低谐振频率。或者我把前面那个扼流电感给减小?如果不能减小那就增大电感之后逐渐增大电容来尝试增大功率。功率管换就换超大的,一劳永逸?只要驱动电路能推动功率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增加线圈的圈数,那线圈电感增大,要想得到高功率应该要降低谐振频率。或者我把前面那个扼流电感给 ...

线圈粗细,决定损耗,决定功率
只不过更换更粗的线圈可能电感量不同
所以需要重新匹配
但一般电磁炉线圈都是40kHz谐振频率,5000W 2200W
你所说的扼流电感是滤波用的,高频(谐波、杂散等)滤波电容不如电感
这是EMC范畴,并不是为了限流
另外升级功率管是没用的,应为2200W线圈只能输出2200W(实际1600W左右)
但功率管25A IGBT 25A*310V=7750W,实际上峰值功率还是很大的
所以是线圈极限而不是IGBT极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修不是问题,反正就是花钱,但问题是怎样让电磁炉的功率控制部分自己知道提升功率,不然他采样以后还 ...

先熟悉一下电磁炉的工作原理和它的工作参数,好好研究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熟悉一下电磁炉的工作原理和它的工作参数,好好研究一下吧

网上确实有这样的电磁炉
2200W的,实际超过3000W 图腾柱有问题的机器
可能楼主想要的是这种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网上确实有这样的电磁炉
2200W的,实际超过3000W 图腾柱有问题的机器
可能楼主想要的是这种效果

从海南运回来的,3600w,玻璃破了,网上有的卖,不想买来换,在一旁吃灰中^_^

网友D:
还想5000w功率,家里得拉动力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从海南运回来的,3600w,玻璃破了,网上有的卖,不想买来换,在一旁吃灰中^_^

现在的电磁炉都是玻璃面板下面弄个耐火泥一样的东西
要不你拿些泥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磁炉都是玻璃面板下面弄个耐火泥一样的东西
要不你拿些泥修复一下试试

一般的家庭煮妇,2000w的电磁炉都会烧坏炒菜锅,敢给她们弄来炒菜吗^_^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家庭煮妇,2000w的电磁炉都会烧坏炒菜锅,敢给她们弄来炒菜吗^_^

我有个山寨3500W
主要区别是线圈面积更大
发热更均匀,但只适合大锅子
小锅子担心漏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粗细,决定损耗,决定功率
只不过更换更粗的线圈可能电感量不同
所以需要重新匹配

40KHz频率铜的趋肤深度0.33mm了,增加粗细收益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想5000w功率,家里得拉动力线了

我考虑从两个10A插座取电,只要在外面改变两路导线的长度让它们分担的电流基本相等,就能轻松输出4000W以上的功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KHz频率铜的趋肤深度0.33mm了,增加粗细收益下降。

电磁炉的线圈是利兹线,确定这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的线圈是利兹线,确定这么算?

嗯,那就不用。不过线盘上的导线固定槽好像都固定的,换粗线应该塞不进去,这个固定还是个问题,毕竟电磁力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家庭煮妇,2000w的电磁炉都会烧坏炒菜锅,敢给她们弄来炒菜吗^_^

那是纯纯的电磁炉线圈加热不均匀吧,实际上天然气灶都能5000W功率,乘以效率55%也有2750W,电磁炉我看效率一般标86%,那天然气灶相当于3000W以上的电磁炉了,但是火的热量比电磁炉那个线圈更均匀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知道什么叫过流保护吗^_^

那你说他这个过流取样是电阻还是管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说他这个过流取样是电阻还是管压降

电流取样器件——康铜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从两个10A插座取电,只要在外面改变两路导线的长度让它们分担的电流基本相等,就能轻松输出4000W以 ...

4kw直接用断路器吧,想用插头插座的话,就用三相插头改一个

网友:
理论可行,实际不行,因为成本几乎等于重造。不还如真接买个现成的。

网友:
当然可以。只不过需要除去原机芯,换上大功率的机芯,只换个别元件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不值得折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经的又找不到我喜欢的壳子,我买了个300多的牌子货,但是功率是虚标的,但是那个外壳好看。

功率虚标的牌子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率虚标的牌子货

标3500W,用功率计测,2850W

网友:
我经常用电磁炉炒菜,2000W的功率的确是小了一点,火力不太猛,不过通常也够了。电磁炉我觉得有2500W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