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管阴极失去的电子是由哪里源源不断补充而来的?

楼主(2024-09-23):
(图片)

网友:
     目前用得最普遍的阴极材料是氧化物阴极,它是在钨或镍的金属基体外面敷有一层氧化物,在氧化物的表面上形成一层钡的单原子层。在这种阴极上,钡原子是发射电子的主要源泉,由于钡原子的逸出功很小,所以这种阴极的工作温度较低(摄氏1000度左右),发射效率很高,每瓦功率能发射60~200毫安的电流,因此最为经济省电。一般接收放大用的小型电子管都是采用氧化物阴极。直流电子管的直热式阴极是在钨丝外面敷有氧化物,交流电子管的旁热式阴极是在镍质圆筒外面敷有氧化物。
    这种阴极的发射电子寿命是由氧化物层决定的。在正常使用时,阴极表面的钡原子慢慢地蒸发,但原来留在内部的钡原子也不断慢慢地扩散到表面上来,直到全部钡原子全部用完后,阴极就失去发射能力了。通常使用寿命在1000小时以上。如果阴极工作于过热的情况下,表面钡原子就会迅速地蒸发掉,而内部钡原子来不及补充上来,发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引起电子管的失效。另外这种阴极由于分布在表面上的氧化物层的厚度并不是十分均匀的,在阴极欠热或发射电流密度过大时又会产生表面局部过热的现象。表面过热的部分电子发射加强,电流增加,使这部分温度格外增加,结果温度可能上升到氧化物的蒸发点,因而使氧化层甚至芯子都遭到破坏。所以这种氧化物阴极的电子管灯丝最好在规定的电压下工作,电压过高或过低对电子管都是不利的。

网友:
建议结合初中物理电学部分“电流的形成”相关章节对照学习。

网友A:
电源啊。阳极吸收的电子又到哪里去?

网友:
电子流动路径:整流管阴极----整流管阳极----入地------线路负极-----线路正极------整流管阴极--------。

网友B:
    阴极的自由电子是由灯丝电流加热阴极而来,只要阴极被灯丝电流加热阴极就有源源不断的电流流出,如若断开灯丝电源,阴极自由电子消失,阴极电流立即终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阴极的自由电子是由灯丝电流加热阴极而来,只要阴极被灯丝电流加热阴极就有源源不断的电流流出,如若断 ...

阴极哪里来的那么多电子?

网友C:
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不能理解电流,那就把电流想象成水流——电子流就像水流,电源负责把电子流泵送到阴极,阴极本身不过是个水管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不能理解电流,那就把电流想象成水流——电子流就像水流,电源负责把电子流泵送到阴极, ...

所以说,书上说阴极失去电子不太严谨

网友:
阴极发射电子,没什么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啊。阳极吸收的电子又到哪里去?

转换成了热量,这个和彩色显像管的阴罩是一样的,所以彩色显像管需要防止热拱,这种问题早就过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换成了热量,这个和彩色显像管的阴罩是一样的,所以彩色显像管需要防止热拱,这种问题早就过时了

电子不会转换成热量消失。一个系统的电子不会多也不会少,阴极射出多少电子,就会从电路上吸回多少电子,屏极得到多少电子,又会流出到电路多少电子。整个回路,只存在电子的流动,而不会出现电子的消耗或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阴极的自由电子是由灯丝电流加热阴极而来,只要阴极被灯丝电流加热阴极就有源源不断的电流流出,如若断 ...

请用系统默认的字体字号颜色。个别强调词汇除外。

网友:
电子不会变成热量,只是电子有动能打在屏极上产生的热量,与变成热量毛关系都没有。

网友E:
电子从发电厂出来,最后回到发电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子从发电厂出来,最后回到发电厂。

如果是50Hz交流电,在铜质电力线中的电子很可能朝一个方向没跑出1毫米,又朝相反方向跑去,就这样不停地反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50Hz交流电,在铜质电力线中的电子很可能朝一个方向没跑出1毫米,又朝相反方向跑去,就这样不停地 ...

这个得用放大镜观察一下,眼见为实

网友G:
阴极和灯丝快速切断,这时阴极还是高热状态,还会发射电子,而阴极已经切断了,无法补充电子,阴极会不会带正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子从发电厂出来,最后回到发电厂。

不是很严谨:
中间过了变压器,变压器初次绕组,是绝缘的。并且多级变压器。

网友:
发电厂的核心是变压器(如水压变电压等),用电器里的变压器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小型发电厂

网友:
引用 网友G:
阴极和灯丝快速切断,这时阴极还是高热状态,还会发射电子,而阴极已经切断了,无法补充电子,阴极会不会带 ...

灯丝只是负责加热,是屏极电流回路接在阴极的一端发射电子到屏极。就好比炉灶加热,是锅里的水蒸气跑到锅盖上了,而非炉灶的水蒸发了。

网友:
这是初中物理知识吧

电流方向和电子的运动方向相反,只要有电流,就会有电子运动。

回路使电流不间断,电子也不会间断,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网友:
引用 网友G:
阴极和灯丝快速切断,这时阴极还是高热状态,还会发射电子,而阴极已经切断了,无法补充电子,阴极会不会带 ...

简单地,对真空二极管,如你所述情况下,相对电源地,阴极会带正电,并且阴极电位会趋向上升到屏极电位一样高,这时屏、阴极间的电场趋于零。这过程很快,但需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用放大镜观察一下,眼见为实

据说现在的阿秒激光技术能看到电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书上说阴极失去电子不太严谨

没看到你的“书”,如果是英文的,cathode loses electrons 是指电解池中的化学反应,用于电子管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