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单片机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24-09-23):
1,51、coretex-m,avreado 三种单片机,各自全套(含芯片、外设)能买到的最大管脚间距是多少?
这是硬标准,若小于1.78mm,老衲肯定无法焊接。

2,这三种能用C#编程吗?

3,若用C,这三种需要指针吗?老衲讨厌指针。各位遇到的程序,含指针的概率有多少?

4,网上买的成品开发版,能当做万能成品直接用吗?

网友:
我来回答下。
     第一个问题,目前51还有DIP的封装,间距2.54最大。ARM目前没有发现有DIP的。不过有SO-8的。arduino不是某一种单片机,它是一种开发方式,这里我可能了解不深。
     第二,关于开发,目前51支持汇编,C语言。没有发现支持C#的。ARM支持C++.
     第三,指针。根据个人习惯,不喜欢指针可以用数组也很好啊。我也用数组。不过指针的C的灵魂。很方便的。
     第四,网上的开发板,只适合学习开发入门。部分特殊要求开发板是达不到的。体积也很大。后期入门了。还是自己画适合的电路比较好。

网友:
提2个方向的建议:

1、买一块便宜点的入门板子自己先试试。
2、直接放弃,玩不转c的话,还是放弃的好。当然用汇编可以,还有个树莓派用py之类的也可以,但是c弄不会,其余2个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 1,51、coretex-m,avreado 三种单片机,各自全套(含芯片、外设)能买到的最大管脚间距是多少?
51和AVR都有DIP封装的,Cortex-M没见过DIP,除了那种极其简化的SOIC8封装的版本,其它的至少是LQFP,TSOP这种小封装

> 2,这三种能用C#编程吗?
目前没有见过能在嵌入多平台上跑的C#工具链。51,AVR这种内存以字节计算的MCU,用C都挺奢侈的

> 3,若用C,这三种需要指针吗?老衲讨厌指针。各位遇到的程序,含指针的概率有多少?
用C不太可能不用指针。但嵌入式一般不会用动态内存分配。指针多用于数据传递,寄存器,设备控制。
你把它就当成一块固定的内存地址就行,只要突破了心理障碍,这个东西没太大的难度

> 4,网上买的成品开发版,能当做万能成品直接用吗?
入门的话,可以买成品的实验板。各种外设都连好了,例子也有现成的,可以直接用。就是比较贵
也可以买核心板,只有MCU,一般会把大部分I/O引出,外设需要自己连,上手有点难度。不用外置的外设,用来学编程是很好的。

另外,Arduino把设备初始化等工作都做好了,大部分的设备也有现成的库可以用,学习资料也非常得多,上手会简单很多。

网友:
首先,是你要适应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不是反过来。现在贴片是大势所趋,直插的芯片早就淘汰了,你想玩就要学会跟它们打交道。

眼下玩单片机肯定选最流行的 Cortex-M,这其中最流行的就是 STM32,上手容易、用的人多、教程资源多,价格也便宜,绝对的首选。

俺四十岁之后才捡起烙铁重新玩电子,一开始也觉得搞不定那些小玩意,只能从最容易 1.27mm 间距芯片、0805 阻容开始,慢慢的熟练了,现在五十几岁了, BGA、0.4mm QFN、0402 的阻容已经是常规操作了,前一阵子还尝试了 0201 的电感电容,咬着牙也都贴上去了。

至于 C 语言的指针,只要你自己不主动去用,用到的地方并不多,而且也都是很简单的用法,不用担心的。

如果实在不想学习焊接贴片,也可以买现成的开发板、最小系统板之类的,这类板子的针脚都是 2.54mm 间距的,可以和面包板、洞洞板搭配着用。

网友:
1,开发板很方便,我们经常买现成的开发板做产品.现在很少大间距的产品,都是QFN的居多.
2,没听说能用C#开发.
3, 你会用数组的话, 完全可以不用指针.
4,同1,可以直接用.

网友A:
孤陋寡闻 没听过C#的MCU

网友:
avreado 是啥?

coretex-m 没听说可以跑 C#,但 coretex A 跑 C# 还是做得到的

++++++++++++++++++

还真可以 我以为那玩意至少要用 ESP32,没想到微软说,STM32 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五十几岁了, BGA、0.4mm QFN、0402 的阻容已经是常规操作了,前一阵子还尝试了 0201 的电感电容,咬着牙也都贴上去了。

大湿你这个比较厉害,我才四十,小元件要凑近看发现已经无法对焦了

网友:
不要有心理障碍,在没接触的情况下首先就给自己垒个障碍会越发的抗拒,C入门其实不难,难的是提高,从容易的需要用的实际操作的开始,用不到的先放一边,等用到时再研究,各个击破,学了不用很快就会忘

网友:
回答1.3.4三个问题。
1.只有51有DIP封装的,间距2.54mm,但不必纠结这个,因为网上有卖转接板的,就连STM32都有做好的最小系统板,对外就是DIP40插针接口的,见下图。
3.指针,与MCU没有直接关系,不想用可以不用,用汇编自己写地址,用C自己写个数组,一样的。
4.开发板很多种,有些就是练手学习的,这样的很多IO固定接了一些东西,不能为所欲为。有些开发板大部分IO都是自由使用的,这个根据需要,买的时候挑着买就行了。

关于C#的问题,我不知道

网友:
回楼上和楼主,微软还真的说它家 NanoFW 支持 STM32 我以前只看过用这个玩意弄 ESP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孤陋寡闻 没听过C#的MCU

和 MCU 无关,主要是要有编译器支持,然后我去看那个支持 ESP32 的 nanoFW 的时候还真看到它说它支持 STM32

楼主想尝试可以玩一下,不知道用 STM32 跑是啥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湿你这个比较厉害,我才四十,小元件要凑近看发现已经无法对焦了

老湿你是数钱数花眼了吧!包眼镜摘了,凑近了,总能对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