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真是败家了好多电池啊

楼主(2024-09-23):
因为造了个分容仪,苦于家里都是些年久电池
然后败了好多电池啊

标称 1800mAh 的实测
1868.02 mAh, 7160.11 mWh

标称 4800mWh 的电池
391.38 mAh, 1412.16 mWh 内阻: 63.55 mR

还有一节电池没到

之前买的倍量电池 标称2500mAh 剩余 1550mAh 内阻 500mR 多
德力普电池,标称 5550mWh 剩余 500mAh

事实证明,电池不要买 mWh 的,都是骗人的
mWh 和 mAh 的关系绝非是 /3.7,逻辑关系是没错,主要这里面水很深

网友A:
TB买电池,便宜又合格的,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买电池,便宜又合格的,太少了

合格的有,领了红包5毛买到
再买买不到了= =# 尴尬

网友:
买过二手的大红袍,手电用尚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格的有,领了红包5毛买到
再买买不到了= =# 尴尬

领红包那是开挂 ,我买了几次18650和14500,上imax b6 充放电一次,差的直接退款退货,一般卖家看到容量的照片直接同意

网友B:
这玩意儿我见到淘宝有成品板,10元一块,只不过用的是LED数码管显示,而且不带充电功能,测试的时候要先把电池用充电器充满,然后放入电池槽,通过按钮设置好终止电压,选择开始测试,数码管上会实时显示当前已用电量,等达到终止电压后就停住了,数码管显示的就是最终电量,而且支持mAh和mWh显示

至于我为什么知道,我老爹买了一个天天在家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我见到淘宝有成品板,10元一块,只不过用的是LED数码管显示,而且不带充电功能,测试的时候要先把 ...

不带充电合情合理
充电需要有固化时间之类,很复杂
不如用充电器充后测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