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策的DF1731电源改回指针显示电压电流

楼主(2024-09-23):
费好大劲改的数显电压电流还是比较准确,临时给锂电池充电小电流还不稳,不常用,改后面板很丑,麻利一天时间改回指针表显示,电压电流没有校准,读数偏差稍微有点大。电压电流通过按钮转换,使用不太方便。
替换下来的数字表头可以用在修改的开关电源上。

网友A:
可以考虑把电压电流转换开关位置改成两个电压表,这样,电压可以精准指示,电流用指针表可以动态显示,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把电压电流转换开关位置改成两个电压表,这样,电压可以精准指示,电流用指针表可以动态显示,完美

sjtx1971老师好,好主意,没想到,吧两个按钮按下为电流指示,放进机箱,按钮位置开窗用数字电压表显示电压,我手工太差,改了就毛毛糙糙的了 还是维持原状算了,这次修改基本保持了原状。

网友A:
引用 楼主:
sjtx1971老师好,好主意,没想到,吧两个按钮按下为电流指示,放进机箱,按钮位置开窗用数字电压表显示电 ...

现在网上有卖那种带外壳的电压表可以看看尺寸合适的,当然,保留原外观也行,这个设计看着也挺好看的,要是表盘有背光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网上有卖那种带外壳的电压表可以看看尺寸合适的,当然,保留原外观也行,这个设计看着也挺好看的,要 ...

sjtx1971老师好,测量中间尺寸高4.5cm,宽3cm。手头现有的表头只能立着放也困难。网上搜有长3cm高1.1cm厚0.88cm的电压表尺寸这么小,正好可以放下。感谢支持,不怎么用这块电源体积稍微有点大有点重还占地方,想改手头闲置的开关电源玩玩。

网友B:
什么好用不知道,但指针的就是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好用不知道,但指针的就是漂亮。

谢谢支持,这个电源就是指针表单显电压或电流,需要按键转换不太方便,没有校准,显示误差偏大太重工作台小放不下,平时也做试验少,电源也是很少用。

网友C:
锂电池充电还需要看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充电还需要看电流吗?

网上搜的不一定对,锂电当时没有保护板(现在已经买了充电就省事多了)18650锂电池3.7v4.2v3000mAH,第一阶段0.25-1C(0.9A)恒流充电/第二阶段4.2V恒压充电<1/10 300mA停止充电,小电流充电稳不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搜的不一定对,锂电当时没有保护板(现在已经买了充电就省事多了)18650锂电池3.7v4.2v3000mAH,第一 ...

这不是一块小4056充电板就可以了吗,小电池,充电器玩家必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一块小4056充电板就可以了吗,小电池,充电器玩家必备了

谢谢,菜鸟一个不知道有这个模块,已经下单买了2个,今年才买了个DC1.2-24V 2.4V 3.6V 12V镍镉电池镍氢电池恒流充电模块电模块,这个充锂电还不太合适,手头只有几块镍氢电池和18650电池,不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