硒整流器 每片耐压18伏二十片耐压360伏变压器次级输出350伏的可以用吗?

楼主(2024-09-23):
硒整流器  每片耐压18伏二十片耐压360伏变压器次级输出350伏的可以用吗?次级350伏的变压器如果接电容滤波  直流电压是350*1.414
超过了360伏  硒整流器可以吗?这个耐压是👀变压器次级输出的还是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

网友A:
耐压18V,是最大耐压,指的是耐直流电压。要留有余量的。

网友:
这个东西令人想起路边摊的炸薯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18V,是最大耐压,指的是耐直流电压。要留有余量的。

何以见得?整流电子管 最大整流电压550伏  应该是说次级输出550伏的交流电它可以整流的  至于滤波后 接电容电压变成了六七百伏  这和整流管有关吗?

网友:
整流电压不是耐压,这两要分清楚,耐压都是指直流电压,包括绝缘,漆包线等。

网友A:
以5Z3P为例,变压器次级线圈交流电压有效值为2x500V,最大阳极反向电压峰值为1550V(这就是最高交流电压整流后的峰值),超过它,管子将打火。你算一下2x500V的峰值电压是多少?超过1550V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5Z3P为例,变压器次级线圈交流电压有效值为2x500V,最大阳极反向电压峰值为1550V(这就是最高交流电压整 ...

感谢你的答复!

网友:
有效值,峰值,反向峰值电压。硒整流片的耐压为18-25V之间,对于已经查不到技术指标的东西只能以最低来考虑,楼主的20片应该是半波整流了,最大应用电压只有AC127V(尽限不留余量了)

网友:
交流电压正常用就有10%左右的浮动,峰值还要再乘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