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制作矿石收音机阻抗变压器的器件

楼主(2024-09-24):
从坏的空调主板上拆了一个电流检测线圈,如图。测量电感量竟然19H,次级穿绕5圈,接32欧姆普通耳机串联,64欧姆,用信号发生器测试,2-5KHZ,1.5mv就能够清晰听到。简单的办法,手拿镊子,碰触线圈的一个端点,也能听到喀拉的杂音。总体感觉灵敏度很高,适合矿机。对照220v变7.5V的2W电源变压器,更灵敏。该电感空隙很大,可以加绕线,串联增大初级电感;可以很方便改变次级匝数,让阻抗更匹配。可以到空调维修站买个坏板拆这个原件。

网友A:
现在的优质钕强磁动圈耳机的灵敏度很高,而且频响较好,配合适合的阻抗变换电路可以得到很好的收听效果

网友B:
如果次级只有5圈,32欧耳机并联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确实不错,易制作。

网友C:
试了一下,5圈,1.2电池,1M电阻,可以清晰听到喀拉声。
用它测1VA变压器,带LED,1百7十多皮安都能分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优质钕强磁动圈耳机的灵敏度很高,而且频响较好,配合适合的阻抗变换电路可以得到很好的收听效果

是的,选择灵敏度高的低阻耳机很重要。我试了普通耳塞式耳机比头戴的高保真耳机灵敏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5圈,1.2电池,1M电阻,可以清晰听到喀拉声。
用它测1VA变压器,带LED,1百7十多皮安都能分辨出 ...

类似这个电流互感器我也试了,电感1H多,感觉有点低。次级穿2圈,带普通耳塞,灵敏度倒是很高。用在矿机初级的反射阻抗可能偏低。网上有卖非晶磁环的,磁导率很高,我估算了一下,用线梭穿绕500砸,能达到12H,效果应该很好。谁有精力了可试试。网上有自己绕变压器的,电感量很大,匝数很多,我认为不一定合适,分布电容太大,磁损和线损也比较大。自己绕阻抗变压器,一定要选磁导率高的,铁芯也不要大,降低损耗。其实谁有精力了可以试试,良好的阻抗变压器加上高灵敏度耳机,和高阻舌簧耳机PK一下。

楼主:
我收集到的材料。220V变7.5V变压器,初级76H,灵敏度可以,阻抗匹配不能调节。

220V变7.5V变压器初级76H

220V变7.5V变压器初级76H

楼主:
三相电表上的电流互感器,初级大于20H,次级1T,内部也是个磁环,无法调节阻抗。

楼主:
空调主板上的电流互感器,17H,可调节阻抗。推荐。

楼主:
什么电器上的忘了,17H,可调节阻抗。推荐。

楼主:
这个电流互感器4H多。

楼主:
这个1.8H。漏电保护器上的。

楼主:
这个是非晶磁环,高导,绕5圈能达到1mH。可用它作磁芯,用线梭自己穿绕阻抗变压器。

楼主:
以上材料只是我按高导和高阻抗筛选的,失真情况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次级只有5圈,32欧耳机并联效果应该更好。

反射阻抗是匝数比的平方,可根据情况调整。另外,电压比等于匝数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1.8H。漏电保护器上的。

拆过,这个是普通铁芯,比变压器铁芯还差。最早以前的古董才是坡莫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这个是普通铁芯,比变压器铁芯还差。最早以前的古董才是坡莫合金。

有的是很薄的金属膜,但磁导率也不高,好像是一种易饱和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是很薄的金属膜,但磁导率也不高,好像是一种易饱和的材料。

估计是非晶铁芯吧

楼主:
很薄,一碰就碎,象非晶,但磁导率低。

网友(2024-12-24):
引用 楼主:
类似这个电流互感器我也试了,电感1H多,感觉有点低。次级穿2圈,带普通耳塞,灵敏度倒是很高。用在矿机 ...

测试结果,好像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