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CB layout绘图在嘉立创开板问题求助

楼主(2024-09-25):
pcb layout 画好的单面pcb,不想做阻焊层和丝印层,做出走线全部镀锡并裸露的效果,就只导出了敷铜层文件,提交后立创审核说不做阻焊要开窗,想请教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24-9-26 10:43):
原理搞懂了,pcb layout软件里怎么操作还没研究出来,不知道怎么画一个非焊盘的实心区域

补充内容 (2024-9-27 14:26):
最新状态汇报,由于pcb layout没有专门的阻焊层,只能在敷铜层点击左侧按钮设置哪些敷铜需要阻焊。

补充内容 (2024-9-27 14:28):
如果在敷铜层画一个实心区域,实际画出来的就是一个敷铜区域。

补充内容 (2024-9-27 14:29):
换句话说就是有铜的地方可以设置是否阻焊,不能对无覆铜区域设置是否阻焊。如果有别的办法还请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A:
不是要什么导出什么
而是阻焊层,画一个覆盖
这样就是开窗,表示不刷绿油

网友:
左侧阻焊功能打开,铜条全部点红,线路板上的铜条就都是喷锡了

网友B:
左侧阻焊功能打开,铜条全部点红,线路板上的铜条就都是喷锡了,所有文件都要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什么导出什么
而是阻焊层,画一个覆盖
这样就是开窗,表示不刷绿油

“阻焊层画一个覆盖”,具体是要画成什么样子才能不刷绿油,麻烦老师帮忙解惑,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侧阻焊功能打开,铜条全部点红,线路板上的铜条就都是喷锡了,所有文件都要加上

还是不太懂,想再请教下:
铜线点红是把铜线设置成不加阻焊吗,那没有铜线和焊盘的地方是不是还要刷绿油?
所有文件是指的哪些文件?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焊层画一个覆盖”,具体是要画成什么样子才能不刷绿油,麻烦老师帮忙解惑,感谢!

没同款软件 EDA给你演示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想再请教下:
铜线点红是把铜线设置成不加阻焊吗,那没有铜线和焊盘的地方是不是还要刷绿油 ...

焊盘本身就不加绿油,铜条改成和焊盘一样的颜色 就都不加绿油了没有铜箔的地方还是有绿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本身就不加绿油,铜条改成和焊盘一样的颜色 就都不加绿油了没有铜箔的地方还是有绿油的

有没有办法全都不做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同款软件 EDA给你演示一下

操作没太看懂,思路大致明白了,回去操作一下,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完全不要阻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焊层画一个覆盖”,具体是要画成什么样子才能不刷绿油,麻烦老师帮忙解惑,感谢!

是这样,工业 PCB 工艺中,阻焊层是认为你整张 PCB 都要刷,只有焊盘不刷,所以不刷的地方就盖上一个掩膜把它盖住,这样刷阻焊油的时候就不会刷到这个用掩膜盖住的区域(焊盘),所以负责表达这一层的,叫 Solder Mask 层

在这一层画了一个实心区域图形后,PCB 制造工厂就会按你画的图形做一个膜把 PCB 盖住,盖住的地方没有阻焊油

所以,不要涂阻焊油的地方就是在这个 Solder Mask 层画一个实心区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全都不做绿油

在 Solder Mask 层,画一个完全覆盖你的 PCB 外框的实心图形,那么整张 PCB 就都不涂阻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 Solder Mask 层,画一个完全覆盖你的 PCB 外框的实心图形,那么整张 PCB 就都不涂阻焊油

但这有弊端
丝印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 Solder Mask 层,画一个完全覆盖你的 PCB 外框的实心图形,那么整张 PCB 就都不涂阻焊油

那就明白了,我正好也不要丝印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 Solder Mask 层,画一个完全覆盖你的 PCB 外框的实心图形,那么整张 PCB 就都不涂阻焊油

我也正有此疑问。非常感谢老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