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w内热烙铁头不上焊锡了准备买一个40元以内的电烙铁焊开发板用求推荐

楼主(2024-09-25):
rt!
也不是完全不上锡,是有一块不上锡,
普中开发板的上电的自锁开关坏了。想焊下来买了新的换上,结果,,,焊点那点锡都不化,死活下不来。

上某宝一搜,居然25不到就能买国产的内热60w电烙铁,还能恒温数显。国产牌子,叫 安利信。求问能不能买?

另外我其实还有一个卡达936焊台,以前好好的,放着不用,结果今天上电,指示灯都不亮!烙铁也不升温。放坏了。。

网友:
1、准备一块烙铁海绵,焊接中时不时的擦一擦烙铁头,可以延长烙铁头的使用寿命
2、烙铁头复活膏有一定的效果
3、图中的烙铁似乎不贵,直接换新的何尝不可

网友:
买个档次高一些调温烙铁,只要控制好温度烙铁寿命很长不存在烙铁头烧死上不了锡现象。

网友A:
烙铁都要买几个头嘛,不上锡了就换头

网友B:
呵呵,连个图片都没有,只有靠想象,纸上谈兵都算不上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连个图片都没有,只有靠想象,纸上谈兵都算不上哦。

烙铁长的就这样。两个螺丝固定烙铁头。不知道是不是烙铁芯也不行了?

网友:
焊台上电指示灯都不亮!  你居然不好奇拆开来看下是哪里坏了?能不能修?

网友:
30w外热式电烙铁不上锡可以用锉刀或砂纸打磨下把氧化部位打磨掉后在上锡

936焊台先检查下插头或电源线是不是断路了,电源线没问题就查查保险或变压器的温度保险(一般在变压器次级),也有的936用的铜包铝线圈,时间长了也容易出现氧化断路现象,

网友:
普通内热、外热电烙铁好用不好用,完全在烙铁头,多花几个小钱弄几个好烙铁头,事半功倍。

网友:
焊台可以防静电,但是焊大点的元件几乎无用。多年来用的是黄花牌。现在条件好了烙铁带调温的做的很精制,不过我没有买过。从前看别人用,60W调温的烙铁,60块钱一支,真的是贵死了。刚从网上又了解了一下,还是不便宜啊!

       带了三角插头应该防静电了,但是,一定有接大地的插座才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烙铁都要买几个头嘛,不上锡了就换头

有好多烙铁头没怎么用就不上锡了,主要还是平时用的时候处理好烙铁头。要是烫了塑料更是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好多烙铁头没怎么用就不上锡了,主要还是平时用的时候处理好烙铁头。要是烫了塑料更是没法用。

烫塑料后,耐心打磨也不能用了么?

网友:
好烙铁头 烫塑料也不怕

楼主:
又上电试了一下,发现烙铁尖部和圆锥部分的温度比后面的部分要低。后面5mm的部分都能化锡了。前面还是不能化开。是烙铁头需要换了么?

另外我这个是外热式的。

网友:
我用淘宝红包在好几个店买的内热烙铁头(大概2-3元/只),都不行。
这种合金头烙铁头,外表你根本看不出好不好用,所以我现在是直接买纯铜的,
纯铜的用起来损耗略大,周6日用了大概8小时吧,马蹄头就损耗短了3mm。

网友D:
我傻
只知道使用内热式的
平时都用20W的,能抵外热式60W
自制中有些小铁皮铜皮件什么的,
用内热式50W都能搞定
以前还有一支外热好像250W的,
很粗的弯头,长久没用,几次搬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内热外热式的有一个好处,就是紫铜的头,没讲究
氧化了就锉一下,松香一嗞,就又能上锡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傻
只知道使用内热式的
平时都用20W的,能抵外热式60W

求问为啥说烙铁头烫塑料以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问为啥说烙铁头烫塑料以后就不能用了?

原理不清楚,
紫铜头把表面锉干净后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有紫铜棒还是自己做个头子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问为啥说烙铁头烫塑料以后就不能用了?

上锡不完全的情况下 ,烫塑料熔化的塑料会填充在锡和烙铁头的缝隙内,形成碳化物并扩大氧化面积。解决方法很简单 加热后用湿纸巾把残锡擦净,冷却后,用高目海绵砂打磨烙铁头,把整个上锡面都打磨的锃光瓦亮 亮晶晶 ,再进行上锡操作把上锡面上满锡,调最高温继续烧 烧的过程中 看哪里缺锡就用锡丝往上补锡 ,直至烧至焊锡表面没有黑色氧化物,氧化物呈灰色就可以进行断电降温。这样让烙铁头把锡吃透  再烫塑料也不怕 平时使用头子也不容易氧化

网友:
不知是不是紫铜头,如果是,可以用锉自己修复一下就行了。瓦数太大容易把板上的印刷电路给烫下来了!我个人用的是15W内热式的,已经换了好几个芯了。

网友:
黄花907,足够物美价廉,原机尖头没用几次就不行了,反而赠送的刀头,7、8年了,最大试过5x7mm的焊点(轻松搞定),没见哪里不够用的。除了烙铁,锡丝好坏也很关键(我就被一卷“豆腐渣”害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上电试了一下,发现烙铁尖部和圆锥部分的温度比后面的部分要低。后面5mm的部分都能化锡了。前面还是不能 ...

看你买的烙铁头是啥材料的了,紫铜做的烧糊了,只要用油磨石或者锉刀修整干净,稍微有温度了烫上松香焊锡就行了。

网友:
以前用25W外热烙铁的年代,弄了一堆紫铜头,车成圆锥。用用就锉成马蹄头了,烧死了就锉出紫铜,蘸松香后赶紧放锡里,就粘锡了。现在的头氧化了,细砂纸磨亮了依然蘸松香后放焊锡里,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