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字骨架怎样做?感觉好麻烦。

楼主(2024-09-25):
有没有220V绕在外层的?这样的话里面用王字就可以了,简单很多。

楼主:
次级电压高,全波用王字更安全且容易对称。

网友:
没有谁规定220伏一定要绕在内层,实际上对于次级来说,绕在内层,可以减少次级的内阻,这样更好。

王字骨架,是想全波整流,使内阻更平衡,事实上这点内阻差异,对于胆整流来说,不重要。

做好初级与次级之间的屏蔽层,减少感应电压与杂波干扰,选用优质铁心,或类型(比如环牛),减少安匝数才是上策。

楼主:
功放牛一定要用屏蔽层吗?我现在都不用了,觉得没什么用,以前是电容贵所以有必要屏蔽层。

楼主:
次级高压线与线之间高达5~600V,不能采取双线并绕,用王字骨架分开放心一点,尤其是我用的都是旧线。

网友A:
我提供个思路试试。

中间那个挡片做到底,就是普通王字型骨架,中间开一个槽(不一定非要到底)方便过线,这样做起来简单些。

楼主:
同时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推挽牛,一直想试试,先做个电源牛算是积累点经验吧

网友:
发烧推挽电源牛!

网友:
我绕石机电源变次级绕里面,绕胆电源变初级绕里面,因胆机高压电流相对小,次级内阻影响不太大。

网友:
如果是大功率还是尽可能的降低初级内阻为上策。小功率的就无所谓了,你想咋绕就咋绕了。

楼主:
我初级用0.6(带皮),次级用0.35,灯丝用1.04线,所以内阻应该都不是问题,就担心绕不下或最外层包纸太薄不安全。

网友:
如果与窗口发生冲突那尽可能的减小次级的线径而非初级的。

网友B:
来一个别人的,养养眼。

网友B:
你一楼图片,无骨架,是不是点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楼图片,无骨架,是不是点胶了?

先点了一些绝缘漆,待完成后再浸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一个别人的,养养眼。

这是什么奥秘?

网友:
这个耐看点。

网友:
哪用费这劲,用无骨架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供个思路试试。

中间那个挡片做到底,就是普通王字型骨架,中间开一个槽(不一定非要到底)方便过线 ...

好主意,谢谢!

网友:
没有王字骨架是最好的品质。

网友:
王子骨架需要做成“榫卯拼装结构”,中间隔板放在两边挡板之间、同时拼装。最后取中点一点502即可。

楼主:
忽然发现我这个不是王字骨架,应该是十字骨架才对

网友:
220在内层容易绕平整,用铜量也会少一些

网友:
王字支架在推挽输出上用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牛一定要用屏蔽层吗?我现在都不用了,觉得没什么用,以前是电容贵所以有必要屏蔽层。

最好还是加上屏蔽层。没有干扰,最好,如果出现干扰,头就大了。

楼主:
看过一篇文章,说收音机牛加屏蔽层可以防止对高放、中放电路的干扰,低放电路没必要加,这个屏蔽层相当于一个接收天线,反而增加了某些干扰的可能,不知道有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