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MF18型指针表

楼主(2024-09-25):
    手头没有什么可玩的指针表,只有一块小30表了。看到大柳树旧货市场上有人卖一块18表,旧一些,但是表盘还算白净。

拿起一看,74年的,年代尚可,但是表针时时卡住不动,估计是磁路杂物所致,也很难判断表头有无大毛病。给卖家看,认可是故障表。买下。

回家打开,发现是表头内部的表盘固定螺丝脱落,到处乱跑,卡住了表针。

拆开表盖,取出那个乱跑的螺丝和垫片,重新固定好,表头居然完好无损。

发现烧了两个电阻,但是都被上家修上了。

测电阻,表针动。后来发现电阻档除了X10K档外其它档位调零都是一个位置,分析是电阻档电阻开路,造成电流只通表头电路。

测电阻档各电阻,发现真是那个被烧的X1档的11.2欧开路。

手头没有其它线绕电阻线,原线已经完全烧糊不能用,只好用几个普通高精电阻串联成11.2欧。

X1档,实测一枚10欧的高精电阻,调零。指针乱跑,突然表针归零,不动了,吓了我一跳,难道是我接错线,表头挂了?

祈求上苍保佑,千万表头不要坏!拆开检查,发现是调零电位器绕组片自己弹出来一端碰到旁边的电阻,造成表头电路短路,表没有坏。

谢天谢地,拨开那个电阻,检查电路没有错。继续测10欧电阻,发现阻值偏大两条线宽那么一点点,不能压线,可能一般也就认可了。

可是我不罢休,一定要它10欧压线!把11.2欧串0.22欧,继续试,一直把11.2欧串联成11.6欧,再用它测10欧标准电阻,这回准确压线了!

这表很准,电压档和电阻档都与我的优利德数字表对照基本相同。尤其是X1档10欧准确压线,看着舒服。

我的数字表低阻200欧档原来也不能归零,总残留0.1欧或者0.2欧,而且跳动不定,经过加粗表笔线,已经解决,可以稳定归零。

11.2欧改成11.6欧,压线,可能是原表多年来参数有变动。这个0.4欧变动对其它档测量精度几乎没有影响。

18表精度与35表基本相同,18表功能少了,表盘迷糊,有人不看好,但是我喜欢。

网友A:
焦先生在北京么,以前一直不知道
大柳树好玩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不过偶尔能捡到一两样少见的,也算是个乐子

网友:
很好的一个表

网友:
当年的高档表,两年前我收了一块永跃厂18表,x100欧姆档不准 ,检修发现一线绕电阻表面沾了一小片锡渣,造成电阻匝间短路,清除掉正常了。

网友:
你们有没有将万用表修改,增加了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焦先生在北京么,以前一直不知道
大柳树好玩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不过偶尔能捡到一两样少见的,也算是个乐子

“尼摩船长”您好! 我在北京看孙子有十多年了,前几年常去大柳树,也逛过鬼市。买过一些好东西,35表,18表,10表,14表,30,50,20,47表等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大柳树前几年好货很多,也不贵,我还是看的多,买的少,毕竟在外地,往老家带不方便,家里也有意见,很多好货在手边溜走了。
最近这两年大柳树好东西少多了,以前有几个专门处理电器军品民品的摊子也撤了,感觉东西也贵了,有的漫天要价。
这块18表是74年上四的,表盘清晰,要不是当场验证表针卡死要价也不低。好在大家可以抓住问题讲价。

楼主:
好表!精度高 。但是为什么这些表的电阻档标线都在表盘弧线内侧,太影响分辨精度了。

反观那些10,14,500表都是电阻在最外侧,十分清晰。

还有,为什么表盘上部还有充足位置不利用起来,弧线外移,指针稍长一点就可以了,还能更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表!精度高 。但是为什么这些表的电阻档标线都在表盘弧线内侧,太影响分辨精度了。

反观那些10,14,5 ...

这个问题之前我看过讨论,原因是这个表的设计是针对电压为主的,而且这个表宽,看起来与47分别不大。

楼主(2024-10-26):
回了趟老家,该表放置了半个多月,拿出来一侧,10欧高精电阻居然测出9.5欧,差了一个格,岂有此理!

查表笔电阻没问题,表笔插口没问题,电池没问题,高精电阻没问题。

估计电路上的11.6欧没问题,因为电流不大,功率不大,不会变值。

只剩两个问题:  拨盘接触电阻和电池仓松动导致的电池与簧片的接触电阻增大。

打开电池仓,在簧片凹口里塞入几层厚纸片,让电池装入后感觉足够被压紧。

转动拨盘数次,让接触面氧化膜充分破坏。

再测高精10欧电阻,完美压线,修复如初。

教训:  电池压不紧会影响X1档测量结果!

见过MF368表,有电池压紧螺丝,从不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