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机子总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楼主(2024-09-26):
水洗大法伺候,93年发大水,我的苏联机被淹,也这样处理的。

网友:
DIY的维修架不错,不过建议做个X型的斜撑,比较牢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老机子必须有水洗一道工序,除了干净以外很多老机子奇奇怪怪的接触不良再水洗过程中不知不觉中就消 ...

弱弱请教老朋友,金属件、机芯水洗大法我常用,喇叭布显然无法从木板上揭下来水洗,但连着木板。木板会翘曲,所以这就是阻拦我的老虎,一直未尝试。看到买回来老机子有人揭下来的,那个喇叭布要么扯坏了,要么严重缩水。
法门在哪儿?速战速决,避免木头吸更多水?在此先作揖了。

网友:
果然水洗大法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请教老朋友,金属件、机芯水洗大法我常用,喇叭布显然无法从木板上揭下来水洗,但连着木板。木板会翘 ...

朋友试过泡沫清洗剂没有?效果达不到水洗的标准,但是也能清除大部分污垢。

网友:
做工不错,打理也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请教老朋友,金属件、机芯水洗大法我常用,喇叭布显然无法从木板上揭下来水洗,但连着木板。木板会翘 ...

收到站短没?哈哈
我感觉应该是速战速决,实际上楼主的照片上已经示范了,洗后尽快先用干布把水吸干,把框架固定住,然后再晾晒。要找天气好的时候干这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