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Eico-HFT-90 FM胆收音头的图纸给我传一份,谢谢!

楼主(2024-09-26):
闲鱼400淘了台,准备十一折腾,谁有图纸传一份,谢谢!343222188@qq.com

楼主:
感谢,最好有pdf的用户手册!

楼主:
这机器有没有猫眼啊!看图纸有,实际好像没有啊!

网友A:
尼摩老船,这机器的高频头里头的小电容们怎么没有数字儿啊?你给弄哪儿去啦?这机器我也有一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尼摩老船,这机器的高频头里头的小电容们怎么没有数字儿啊?你给弄哪儿去啦?这机器我也有一匹

这个机用的好像是成品高频头,所以高频头里的元件参数都不标的

网友C:
感叹号猫眼,在拉线上面,作为频率指示,又作为调谐指示,很有创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用的好像是成品高频头,所以高频头里的元件参数都不标的

是 ,这个高频头在一个小铁盒子里,调感的,不喜欢 。还是连儿的好看

网友:
看图脖子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叹号猫眼,在拉线上面,作为频率指示,又作为调谐指示,很有创意的。

看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用的好像是成品高频头,所以高频头里的元件参数都不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摩老船,这机器的高频头里头的小电容们怎么没有数字儿啊?你给弄哪儿去啦?这机器我也有一匹

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外接一副较好的三单元八木天线,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一副较好的三单元八木天线,效果很好

只要是用上八木天线,都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