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丰田霸道6碟哑巴车机家用线路输出问题

楼主(2024-09-26):
      最近找到一台丰田霸道6碟哑巴车机,想改为家用,但网上资料显示直接在尾插输出端接信号效果一般,要从线路板上直接引出LR声音信号,现求教一下各位老师有玩过这个机器的吗,有啥宝贵经验指导一下,万分感谢。邮箱zpind@163.com

网友:
先锋车机,和我车上的外观一样
但我的单碟

网友A:
这机头本来就一般般,不要折腾了
有这时间不如拆开看看要不换两个高品质运放
日系机头都是高音噪,辣耳朵,低音没有,这样的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头本来就一般般,不要折腾了
有这时间不如拆开看看要不换两个高品质运放
日系机头都是高音噪,辣耳 ...

确实 ,丰田、本田车机,音质太平滑平淡.............没有折腾的意义

之前拆过松下代工的,PCB上有运放的焊盘,可没用运放,直接一颗电阻跨接过去........................

不过有一说一,有一款老机,本田锋范,在拥有高中低调节,有拥有EQ场景调节,这个听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 ,丰田、本田车机,音质太平滑平淡.............没有折腾的意义

之前拆过松下代工的,PCB上有运 ...

日系主要感觉上低音都不下潜
现在车上的先锋的、以前菱帅上松下的都只能听个响
不和德系的比较,挺好的,没比较没有伤害

网友:
我在TB上买过一个斯巴鲁的车机,带两个落地音箱,感觉不错,有EQ,超重低音调节。好像120多。

楼主:
闲暇无事玩玩,不求好声,打发时间而已,请有资料的老师指教一二,有尾插定义的老师给一个谢谢

网友:
你除非要连接功放,那取自车机功放板前端输入信号出来肯定是效果较好。如果你没有单独功放,直接用喇叭输出就好了。车机的功放一般来讲效果还行。

网友:
马六的6碟也不错,音效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