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yout60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24-09-26):
双面焊盘虽然牢固,但拆卸元件太费劲了,因此元件脚不想让它在“K2”面,也不想让它成“双面焊盘”,想让它只在“k1”面,怎么能实现?

网友:
点击左边过孔焊盘旁边的三角,在菜单最下边点双面焊盘使勾子去掉。

楼主:
按您说的操作,只在双面焊盘和(绿)K2间转换;
您的怎么是k1啊,我的是k2;

楼主:
我说的是元件脚形成的孔,不是单独的过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说的操作,只在双面焊盘和(绿)K2间转换;
您的怎么是k1啊,我的是k2;

在设置焊盘前先转到K1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说的操作,只在双面焊盘和(绿)K2间转换;
您的怎么是k1啊,我的是k2;

楼主:
右侧有个板层切换可以实现,然后再选元件到PCB里面,不过相应的丝印也会在B2面;
您说的这个要选K1后再从元件库选元件到PCB板里,要是事先pcb板里有元件就不行;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把双面焊盘的内直径(即元件脚穿过的孔)设计的更大一些,焊盘孔大后更容易拆卸了!!这样更容易方便一些!!!

网友(2025-01-02):
你选单面焊盘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操作有什么难的,Sprint-Layout只是简单的绘图软件,没有网表、元件的概念,我们看到的“元件”在Sprint-Layout里面叫宏,只是一些绘图元素的简单组合,没有实质性的逻辑关系。
所以"元件"里面的任何一个绘图元素都可以任意设置到任何图层,方法就是:

按住Alt键的同时使用鼠标点击需要的绘图元素,比如焊盘,丝印线段等,然后右键就可以设置到其他图层。

如果需要批量设置,还可以选择所有需要的元素,导出为Text-IO文件,然后使用其他文本编辑器打开,修改里面的LAYER数值,然后再导入就好。
获取就将修改后的宏另存为元件,以后添加这个元件就自动设置好焊盘图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