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侠知道戴尔E2417H显示器外壳怎么拆吗?

楼主(2024-09-26):
有大侠知道戴尔E2417H显示器外壳怎么拆吗?这个显示器闪屏,打算拆开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电容鼓包,可是外壳好难拆,应该是有倒钩,有没有人拆过,发个拆卸外壳的图指导一下怎么拆。

网友A:
我就用戴尔E2417H显示器,到目前为止,显示正常。还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戴尔E2417H显示器,到目前为止,显示正常。还没拆过。

没办法,出故障了,第一次拆这个,外壳很紧,倒钩位置不是很清楚,所以求助大家

网友B:
有些显示器我是从正面拆面框,比较费手指甲,正面搞不开才会从侧面撬,侧面搞容易断卡扣。

网友C:
没有固定螺丝的先拆前边框,用手从液晶屏边框条内直接抠拽,直到拽出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显示器我是从正面拆面框,比较费手指甲,正面搞不开才会从侧面撬,侧面搞容易断卡扣。

不行,戴尔的新款显示器就是一个另类,很紧完全没有缝隙,卡扣位置不清楚,两边都撬过,是撬开一条缝隙,但看不到卡扣,而且缝隙犹如蟹钳,咬合力大,最怕用力过猛卡扣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固定螺丝的先拆前边框,用手从液晶屏边框条内直接抠拽,直到拽出边框。

道理是明白的,但是目前连卡扣位置都还没搞清楚,稍微撬开一条缝隙,但咬合力大,又怕搞坏塑料倒钩,毫无头绪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道理是明白的,但是目前连卡扣位置都还没搞清楚,稍微撬开一条缝隙,但咬合力大,又怕搞坏塑料倒钩,毫无 ...

只能从边框内侧用手扣,不能用辅助工具否则损坏液晶屏。语言叙述很那懂那就先找视频看看其实很简单。

网友D:
顺着接缝最好用撬棒、薄片慢慢掰,反正都是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从边框内侧用手扣,不能用辅助工具否则损坏液晶屏。语言叙述很那懂那就先找视频看看其实很简单。

手扣不了,指甲也会断,就算用工具也没多大用处,撬出一条缝隙,但也没见卡扣脱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着接缝最好用撬棒、薄片慢慢掰,反正都是卡扣

现在连卡扣都还没看到,撬出一条缝隙,但也没见卡扣脱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扣不了,指甲也会断,就算用工具也没多大用处,撬出一条缝隙,但也没见卡扣脱离

不能从边框外侧缝隙用工具撬,必须用手指头从与液晶屏吻合边框内侧抠,指甲长了必须剪掉。

网友:
想无损拆估计很难,断几个卡扣也无所谓了

网友:
不能从边框外侧缝隙用工具撬,必须用手指头从与液晶屏吻合边框内侧抠,指甲长了必须剪掉。,这个是正确的拆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