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路单端机器装配

楼主(2024-09-26):
这么些年下来,手头积累了好多种类的电路板,其中院长电路的板子就至少有四五种,前面都是摆地摊听听,过一阶段就拆了换电路听,最长的是6N7P并联单端,足足听了四个月。最后还是回归到完成品才能保证兴趣的延续。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把院长老兄的几个单端装在一台机器上,只需要在电压上下功夫就可以换着来。
说干就干,不喜欢磨叽。先是CAD画图,把这几个电路都放一起,换放大电路部分。我平时打样板子,都是按照10X10以内的尺寸,所以面板尺寸也统一。
电路初步选定6J4P推FU50,6J4推6P13P和6F1推并联6N7P。布局如下图:
放大和电源部分分开,输出牛在另外一段,尽量减少干扰。
面板用1.5mm的镀锌板,淘宝上一套下来也就50元左右,省去很多开板的功夫,唯一需要的是喷漆。
用打磨机打磨掉表面的氧化层,用温水加肥皂清洗后烘干,然后就是自喷漆的事情了。现在气温尚可,喷好一层后晾干半小时,再喷第二层,再是半小时,最后一层光油保护。
由于手工不行,喷漆有局部堆积,也不想再返工,放太阳底下晒半天,没有烘干装置,漆面还是太嫩,先放放再说。

今天晚上装了几块板子到小面板上,最先想装的是FU50单端,于是先整:

几块板子的对比:

今天先到这里,明天继续……

楼主:
留个空板……

补充内容 (2024-9-27 15:44):
今天上午整理了稳压电源板,正负电压都调好了,高压401V,负压-75V,然后准备安装的时候发现,老板子和新板子的安装孔差0.8mm。好吧,重新焊电源板吧。

网友:
厉害了,三合一,院长电路一箩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水性漆,无味,环保,水稀释,漆膜厚,能盖住铁板许多缺限。

供参考。

学习了。刷出来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水性漆,无味,环保,水稀释,漆膜厚,能盖住铁板许多缺限。

供参考。

谢谢这么好的建议,就是家里不大,没地方整滚刷的油漆,都是用自喷漆。

楼主:
那可以,我去看看,准备一下也无妨。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是手喷漆,甚至买了小型气压机和喷枪都不理想,好了到此为至以免冲淡了你的主题。

你现在的 ...

慢慢更新,慢慢装。平时上班,快不了。
只能是做到哪里更新到哪里。

今天顺便把电源牛安装上了,加了个罩子。但是用的固定螺丝有点大,是M5的,把孔用工具加大了一圈,装好了。

楼主:
昨晚接了灯丝线,稳压板也焊好了,装上。
稳压板是普通的串联稳压电路,一路是高压,一路是负压,输出是401V和-75V。

网友B:
多种线路一网打尽的感觉,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种线路一网打尽的感觉,厉害

实际上都是既要又要的不良心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水性漆,无味,环保,水稀释,漆膜厚,能盖住铁板许多缺限。

供参考。

油漆之前是否需要打腻子和上底漆?

网友C:
这种模块式结构不错,值得效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模块式结构不错,值得效仿

就是想要多听各种电路,贪方便。但这种方式有个要求:电源必须可以随时改变电压。所有一般的CRC/CLC滤波电路就受限制了。

楼主:
喜欢稳压电源的,就比较简单。不喜欢的,就多几个抽头。

楼主:
今天休息,花了一个下午,把机器装好了,输出牛是淘的双R单端牛,试试效果看。

管子是毛子的6米4,FU50是以前屯着的,当时买了10几个,现在正好用上。

可惜一个新的6米4插上以后,底噪都要超过100mV了,接上示波器一看,完全不在工作状态啊,影响功率管的阴极电流也是忽上忽下的。刚开始怀疑是FU50的问题,换了一个新管上去,问题依旧。用手感受了一下前级推动管,一个的温度远远超过另外一个,果断换下,两路换过来,问题也交换,确定是前级管子的事情,马上和商家反映,现在新管已经在路上,后天应该能到。

在这之前,从淘宝上拍了几个国产6J4P,明天应该能收到,这样就可以享受一下了。

等待管子中……

网友:
真是太历害了

网友:
李师傅都是玩大的

楼主:
今天新买的6J4P没来,于是花了点时间,做了一个转换座,把6J4/6AU6插上去,输出幅值降一半,还说这两管子可以代换,完全就是玩笑开到爪哇国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新买的6J4P没来,于是花了点时间,做了一个转换座,把6J4/6AU6插上去,输出幅值降一半,还说这两管子可 ...

6J4是代不了6J4P的,试试6J5,可能接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6J4是代不了6J4P的,试试6J5,可能接近些。

好的,谢谢院长老兄
手头应该还有几个6J5。
看了一下6J5的手册,这管子怎么和束射管一样的结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院长老兄
手头应该还有几个6J5。
看了一下6J5的手册,这管子怎么和束射管一样的结构 ...

是的,6J3也是束射管结构。

楼主:
晚上管子到了,多亏昨天看时间紧张,立马下单,今天才能避开高峰期。
四个南京6米4C,底座是镀锌铁,已经锈蚀得无法目视。不过用小刀刮去铁锈后,还是看到基本没有到底,只是表面的一层浮锈,不影响内在。
先换上一个,和毛子管形成对比,用示波器查看输出幅值,发现有一些差异,于是五个管子轮换着来,总算挑出一对一样的,立马换上。
现在可以听歌了。

感觉声音还没有放开,新听着,过后再来调整。

感谢院长老兄的好电路,我们可享受优秀电路带来的美妙歌声

楼主:
昨晚听到10:30,机器经过几个小时的工作,渐入佳境,低频弹性足了,高频一如既往的诱人。
现在用的是两个南京烂壳管,在功率管阴极电流一样的情况下,挑出来的两个输出幅值一样的。等过两天再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