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用了AI,感觉我的编程水平突飞猛进

楼主(2024-09-27):
比如下面这个代码,直接问AI是什么意思,除了回答的非常详细以外还贴心的告诉你替代的代码。时代真的不同了,学习方法真的有一日千里的感觉。
问了AI这两行代码:
*pucRegBuffer++ = (unsigned char)(READ_03[sum] >> 8);
*pucRegBuffer++ = (unsigned char)(READ_03[sum] & 0xFF);
百度AI的回答:
这两行代码是在处理一个字节数组(或缓冲区)的写入操作,具体来说,是将一个16位(2字节)的数据READ_03[sum]分解为两个8位(1字节)的数据,并依次写入到pucRegBuffer指向的位置。下面是对这两行代码的详细解释:

*pucRegBuffer++ = (unsigned char)(READ_03[sum] >> 8);

READ_03[sum]:从数组READ_03中获取索引为sum的元素,这个元素是一个16位的数据。
>> 8:将这个16位的数据右移8位,这样就得到了高8位的数据。
(unsigned char):将结果转换为unsigned char类型,即8位无符号整数。
*pucRegBuffer++:将转换后的数据写入到pucRegBuffer指向的位置,并将pucRegBuffer指针向前移动一位,以便下一个数据可以写入到下一个位置。
*pucRegBuffer++ = (unsigned char)(READ_03[sum] & 0xFF);

READ_03[sum]:再次从数组READ_03中获取索引为sum的元素。
& 0xFF:将这个16位的数据与0xFF进行按位与操作,这样就得到了低8位的数据。
(unsigned char):将结果转换为unsigned char类型。
*pucRegBuffer++:将转换后的数据写入到pucRegBuffer指向的位置,并将pucRegBuffer指针向前移动一位。
综上所述,这两行代码的作用是将一个16位的数据拆分为两个8位的数据,并依次写入到pucRegBuffer指向的内存位置。

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写入这两个字节?
当然,有其他方法可以写入这两个字节。下面是一种使用指针和类型转换的替代方法:

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char *)&READ_03[sum];
*pucRegBuffer++ = *ptr++;
*pucRegBuffer++ = *ptr;
这里,我们首先获取READ_03[sum]的地址,并将其转换为unsigned char *类型的指针ptr。然后,我们通过递增ptr来访问READ_03[sum]的低8位和高8位,并将它们依次写入pucRegBuffer指向的位置。

这种方法避免了位移和掩码操作,而是直接通过指针访问和写入字节。这种方法在处理字节级操作时很常见,特别是当你需要访问特定数据类型的字节表示时。

网友A:
这种炫技套娃写法我不喜欢用,拆开写更容易阅读,没必要为了省几个字符,其实编译后代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炫技套娃写法我不喜欢用,拆开写更容易阅读,没必要为了省几个字符,其实编译后代码一样

这段程序是别人写的,里面故意搞了非常多的弯弯绕。关键字给定义了别名。数字被英文字母替代,不同的文件用不同的名称定义相同的变量。自己写确实可以不用。
现在的AI技术确实对学习帮助很大,我非常看好AI的前景。

网友B:
多用 ++x,少用 x++
先加是可以预料的,执行完后加基本不可预料
除非对代码逻辑非常熟悉

网友C:
你说的AI在哪里可以访问到    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AI在哪里可以访问到    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 ?

网友C:
那不叫AI   你弄错了

没有具体的,明确的网址,没有具体服务公司说明,是否免费也不声明。
明天是否继续为你服务还得两说。

只不过是人家为了面子赏赐给你我,一个方便而已

要感谢也得感谢洋人首先给了全球(自己屏蔽掉除外)免费的chatGPT

否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叫AI   你弄错了

没有具体的,明确的网址,没有具体服务公司说明,是否免费也不声明。

这个无论是哪家的,只要对我们有帮助,而且目前是不收费的,都是有益的。

楼主:
AI的意义就是让你在查找资料的时候更加的精准,方便快捷。比如你想实现代码功能,AI就能够自动给你生成。

网友:
直接memcpy多好,一次复制一个数据块完事。偏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复制,慢还不说,还不容易理解。

网友D:
用AI弄51单片机程序,错误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I弄51单片机程序,错误不少

AI主要是学习编程技巧,编程必须要靠自己,谁都靠不住。

网友E:
这种程序技巧真的不推荐,我让手下编程,首先是要程序易懂,不会引起歧义。

网友:
自动的多了终会有一天故障了,厕所顿满了人,不知怎样擦屁股,于是会产生一个重要经验,那东西不是必须的50分钟后屁股就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程序技巧真的不推荐,我让手下编程,首先是要程序易懂,不会引起歧义。

在读不懂别人的程序时就用的上了。多一个学习工具岂不更好?

楼主:
我们在面对一个对我们自己学习有帮助的工具时,如果你觉得你的水平比它还高,你可以忽略它。如果对你有用,只管拿来用就是。管它是哪家的,哪怕它是敌人家的照样为我所用。我觉得有用,我就会分享给大家,你觉得无用,直接忽略就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多用 ++x,少用 x++
先加是可以预料的,执行完后加基本不可预料
除非对代码逻辑非常熟悉

大哥好,可预料不可预料什么意思?有例子吗?开源代码绝大部分都是x++,我想是因为我们都希望访问的时候直接就是数据本身,访问后才指向下一个数据。不可预料是指指针超出了数组大小吗?那前+与后+有何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大哥好,可预料不可预料什么意思?有例子吗?开源代码绝大部分都是x++,我想是因为我们都希望访问的时候直 ...

一般嵌套循环中,跳出循环后值是个不确定状态
while(Event){
  if(check(x++)){
    break;
  }
}
此处跳出了循环
x是多少谁知道
++x普遍是可以预测
if(!check(++x)){
  while(Event){
    if(check(++x)){
      break;
    }
  }
}
跳出循环后
x的值是最后一次执行的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一般嵌套循环中,跳出循环后值是个不确定状态
while(Event){
  if(check(x++)){

你这里的说法有点问题
前/后缀形式的自加都是有严格定义的语义和时序的
++x
可以认为是
x = x + 1, 返回 x 的值

x++
则是
tmp = x, x = x + 1, 返回tmp的值

语句结束后,x的值以及表达式的结果是非常确定的

自加运算最大的问题是它带有副作用
在复杂表达式中,受求值顺序和计算时序的影响,会产生预期以外的效果甚至未定义行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里的说法有点问题
前/后缀形式的自加都是有严格定义的语义和时序的
++x

习惯是个大问题。

有些C码农喜欢用函数式宏,这加加减减的经过复杂代换后,鬼才知道什么结果。

结果完全依赖引用的顺序和代换的顺序。宏代换发生在预处理阶段,此时还没走到编译这一步,调试器无能为力。

简单还好,这种函数式宏要是多了,就自求多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这里的说法有点问题
前/后缀形式的自加都是有严格定义的语义和时序的
++x

那如果x是个迭代器
或者是个索引下标呢
x++退出循环后,如果再用,他就是个越界值
迭代器的话更复杂,有些是单向的,x++后不能x--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x是个迭代器
或者是个索引下标呢
x++退出循环后,如果再用,他就是个越界值

天灾易防,人祸难躲
你说的这些情况和语言/规范/编译器都没啥关系,是使用者自己玩出的问题
C/C++这类语言的设计初衷是给专业开发人员用的
需要用户能够驾驭计算机,了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编译器的实现细节。而且至少是要读过语言规范的。
否则,很容易会用出一些问题而不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天灾易防,人祸难躲
你说的这些情况和语言/规范/编译器都没啥关系,是使用者自己玩出的问题
C/C++这类 ...

所以我指出并建议

多用 ++x,少用 x++
先加是可以预料的,执行完后加基本不可预料
除非对代码逻辑非常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习惯是个大问题。

有些C码农喜欢用函数式宏,这加加减减的经过复杂代换后,鬼才知道什么结果。

不管是啥语言,如果认识深度不到,难免会用出一些问题
每个人都是一步一步学起来的,不能以专家的水平来要求初学者
如果有些人干了几十年还只是初学者,那他肯定不适合干这个职业

网友:
我编程不要借助什么工县,握着笔在纸上写才有灵感,直接电脑上写总觉得没有灵感。上机测试是最后步骤。

网友:
把楼主首帖的问题丢给 Copilot,它前面问题和百度给的答案类似,后面的问题给了两个方法:

网友:
把同样的问题丢给 ChatGPT,它疯狂地给出了 9 种替代方法 ......

网友:
再试试 Google Gemini,也是大同小异。

感觉这种简单问题不足以测试 AI 编程的真正实力,俺觉得最厉害的应该是 Copilot,毕竟它和 VS Code 是一伙的。

网友:
前面的都是高手,我是刚刚入Python的门,把书上的几句抄进IDLE后,运行出错,改来该去都不行,又不知道有没有Python论坛,也不知道怎么求助,在AI那里问了一下,果然搞定了。
我原先出错的:
j = 0
for i in range(5): j = j + 2
print (‘\ni = ’, i, ‘, j = ’, j)
if j == 6:
continue print (‘I will be skipped over if j=6’)
AI回答的:
你的小程序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以确保它能够正常运行并按照你的意图工作。下面是你代码的问题及其修改建议:

缩进问题:在 Python 中,控制结构如 for 和 if 的代码块需要正确缩进。
字符串引号:在 print 函数中的字符串使用了不正确的引号。应该使用英文引号(' 或 "),而不是中文引号(‘ 和 ’)。
continue 语句的用法:continue 只能用在循环体内,并且位置也需要正确。
下面是经过修改的代码:

python
Copy code
j = 0
for i in range(5):
    j = j + 2
    print('\ni =', i, ', j =', j)  # 使用英文引号
    if j == 6:
        continue  # 确保这个和下面的 print 在同一层级,不要是同一层级
    print('I will be skipped over if j=6')
修改说明:
在 for 循环体内的代码都增加了缩进。
print 语句中使用了正确的引号。
使用 continue 语句来跳过后续的打印语句是合理的,但我们需要确保它在标准的逻辑流程中使用。
注意:
在这个代码逻辑中,仅当 j 等于 6 时,print('I will be skipped over if j=6') 语句才会被跳过。给定 j 的更新方式,在 range(5) 循环下,j 的值会在 0, 2, 4, 6, 8 中变化。你可能需要考虑你想要检查 j 为什么值,从而决定是否打印 "I will be skipped over if j=6" 的最终决策。

网友I:
我的Python入门书可没有教我缩进啊!
真的是“有事不妨问AI”!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Python入门书可没有教我缩进啊!
真的是“有事不妨问AI”!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的Keil uVision5自动对齐就是打了个astyle-3.6-x64的补丁才搞定的。

网友:
AI确实给学习提供很高的效率,仅似于当看GOOGLE刚出来的时候热度,不过比搜索更事快准。前段时间学习PLC编程时在没有思路时叫它给编写一个电梯的程序,这家伙果真能编程出来,虽然不要求它起多大的作用,不过确实能编出真实的样例,也给自己大开眼界。学习效率确实升一个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用 ++x,少用 x++
先加是可以预料的,执行完后加基本不可预料
除非对代码逻辑非常熟悉

单独使用两者完全一样。但与其它操作复合使用就不一样了。
例1:
     x = 1; y = ++x;
     结果是 x = 2 和 y = 2。
例2:
     x = 1; y = x++;
     结果是 x = 2 和 y = 1。

网友:
本身就是高级程序员写出来的。但是我用AI写工作总结也还过得去,以后减少熬夜啦,哈哈

网友:
都是高手高高手,我就是进来看看学习的

网友:
这种AI会不会象百度知道一样,有好多种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