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张6N4推6P9P胆机电路图

楼主(2024-09-27):
矿坛的各位老师,最近想搞一台小胆机,参考了一些资料,自行设计了张如图所示的电路图:
及各胆管参考点的点位、初步手稿,请教一下这些图里面是否有错误的地方?谢谢各位老师!!

6N4点位

6N4点位

网友:
为啥要发黑图呢?要是希望别人参与讨论,起码把图搞正常便于对照对吧?别人想看还得先反相一把。
1、五级管这类,一般三接的最佳高压要高于标接,所以一套电源很难兼容两种接法。你简单地用电阻变压,需要在电阻后面增加落地的退偶电容。
2、标接图:用5K 的输出牛并不适合标接,按照你画的,标接才能输出1.7W左右,用10K时能输出2.8W。显然选用5K是不合适的。
3、三接图,静态工作点超屏耗了,重画吧。
4、6N4图,5K实际上画的是50K,哪有用那么低的屏阻啊?10K 的画错了。实际上的屏阻建议100K-150K。
5、电路图中,估计要参考上面意见重新设计。功率级的栅极电阻应该放到耦合电容的后面。第一级滤波电容可以放到胆缓冲前面。建议专机专用,尽量不做兼容机。

这些基础的东西还需要认真看书揣摩,同时要细心,避免一些低级错误。

楼主:
非常感谢jupeter老师的回复,因为第一次设计,并且现在的电子管资料不太好找,电路重画期间,多次请教过jupeter老师,再次感谢。不清楚现在电路图是否还有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A:
为什么电源部分的整流之后再加两个6Z4呢?用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电源部分的整流之后再加两个6Z4呢?用意是什么?

延时嘛,有考虑过将前面的二极管去掉的,毕竟前段时间装的一台海版的6G2P+6P6P,没有上二极管,用的就是5Z4P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对电子管的寿命有影响。因为在灯丝加热的过程中,电压已经出现在板极,阴极在没有充分加热的情况下就要发射电子,对氧化物阴极是有损害的(直热式的钨阴极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对电子管的寿命有影响。因为在灯丝加热的过程中,电压已经出现在板极,阴极在没有充分 ...

我的理解是有整流管的情况下  灯丝在加热过程中  高压打在整流管的屏极而非前级管和功率管的屏极上  即使伤管也只是伤整流管  看了其他延时做法是加555延时板  但这些板子得额外加个5V或12V电源

网友:
改后应无问题,开始装吧。

楼主(2024-11-05):
再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其余的几张也没问题对吗?

6N3+6P9P三接

6N3+6P9P三接

6N6+6P9P三接

6N6+6P9P三接

6N11+6P9P三接

6N11+6P9P三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其余的几张也没问题对吗?

特性曲线上如果没有画出屏耗限制,应该自己画出来,以免不小心就超屏耗了。

设计电路,其实也需要灵感,灵感来自于知识的积累。所以过几年要么上瘾要么放弃
有很多细节的地方,不是一两天,几个帖子能整明白的。

举例子说,比如栅极电阻,没有一本书明确说栅极电阻到底取多少K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性曲线上如果没有画出屏耗限制,应该自己画出来,以免不小心就超屏耗了。

设计电路,其实也需要灵感 ...

谢谢海版老师  我仔细核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