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路图,这个打磨的IC是啥型号?

楼主(2024-09-28):
杂牌60V电动车充电器,低压输出部分按电路板抄了个电路图(初级部分略),其中U1是打磨的IC,弄不清型号,看了半天看不明白IC部分工作原理,请坛友给看看是啥型号?还有各引脚的功能?

补充内容 (2024-9-28 14:50):
上图有误,更正后的图在10#,抱歉

网友:
某种双运放的人为扭转封装Ic而已,打磨芯片想混淆视听。当然,不会是358,更有可能是393……
那些认为它是MCU块的,心理作用+脑筋不转弯的症状。^_^

网友A:
LM358,和雅D的充电电路一样,就一个充满转灯电路

网友:
1脚VCC,8脚GND,会不会是PIC系的MCU?

楼主:
我也怀疑是MCU,但6脚输入达到58mV时,3脚有输出,风扇开始转,这个应该是模电的招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和雅D的充电电路一样,就一个充满转灯电路

358 的供电是8脚,4脚接地才对吧?贴片的IC封装不一样?转灯电路是肯定的,就不明白他各脚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MCU,但6脚输入达到58mV时,3脚有输出,风扇开始转,这个应该是模电的招式吧?

如果是MCU的话,可能带有ADC功能

网友:
可能就是个8脚单片机,很多电路还同时用到一块LM358,也就是两个8脚IC,这个电路稍加改造,完全可以用358替代。

网友:
      记得前几年修过一个电动三轮车60V充电器,电路后级部分就用了两块8脚IC 一块是LM358另一块是8脚单片机,单片机倒是有型号,但是市场上出售的都是空白没写数据的芯片,后来就干脆将那个8脚IC拆除了,将风扇启动与转灯电路交由358控制,照常可以应用。

网友B:
你这图看得俺头大,R20 左侧的 2.4V 和 TL431 左上方的 8.33V 是咋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看得俺头大,R20 左侧的 2.4V 和 TL431 左上方的 8.33V 是咋回事啊?

不好意思,上图有误 ,检查后更正后如下图

网友:
低压输出部分 只有一个 IC , 只能是 LM358,如果是 MCU 的话,MCU 应该是16脚的 。这是看过几十种充电器电路图得出的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上图有误 ,检查后更正后如下图

输出端反接保护是怎样工作的,我看了一下,无论接不接电平,单向可控硅都没触发导通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反接保护是怎样工作的,我看了一下,无论接不接电平,单向可控硅都没触发导通条件。

单向可控硅是通过外接电源(蓄电池余电),加到Q3上,Q3导通则通过触发二极管产生触发电流,触发可控硅导通。

网友:
一段描述,看看是否相符:
sp130h1是单片机PIC12F675,有的标识为PD532A或者KAPC4L139。常用于电动车充电器。一般在充电器上是满电以后浮充时产生脉冲去极化,去除硫化的作用,用来控制充电过程的(同时兼作控制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