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

楼主(2024-09-28):
这是冰箱LED灯条,DC12V供电三只灯珠四只相同电阻不知其电路图,希望坛友能出该灯条的线路图,先谢谢各位。

网友:
估计是4个电阻并联,然后再与3个LED串联
总电流大约在100mA,每个LED约0.3W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万用表检测解决.

网友A:
12V,3只LED各串一只电阻,3路并联,回路再串联一个电阻,假设LED压降等于2V,则回路总电流约75mA,每路约25mA,如果是这样,电路的大部分功率消耗在电阻上了,LED功率只占总消耗功率的六分之一。瞎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3只LED各串一只电阻,3路并联,回路再串联一个电阻,假设LED压降等于2V,则回路总电流约75mA,每路约2 ...

这类板一般是照明用,不会是这么小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3只LED各串一只电阻,3路并联,回路再串联一个电阻,假设LED压降等于2V,则回路总电流约75mA,每路约2 ...

这个接法,就算3个LED都短路,最大电流也就
12/(100+100/3)=12/133=0.09
不知道你的75是怎么来的

网友:
应该是三个LED串联的12伏恒压供电的灯条,电阻是具有一定限流恒流作用的电阻,这种3LED串联12伏恒压供电LED灯条大量用在广告牌照明上。

网友:
一般白光LED压降3v左右,12V供电一般都是三个LED串联再串一个限流电阻。
如果只需要替换,只要电压合适就行了。

网友C:
电路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绘出来。
12V供电一般都是三个LED串联再串一个限流电阻。楼主这里4个101(100欧)电阻,估计是先两两并联成 2个 50欧的电阻,然后再串联成 1个100欧的总限流电阻以分散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绘出来。
12V供电一般都是三个LED串联再串一个限流电阻。楼主这里4个101(100欧) ...

这样是最合理的分析,其次,也可能是4只电阻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板一般是照明用,不会是这么小的电流

20多mA电流,高亮度LED应该够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