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7三极管接法曲线图

楼主(2024-09-28):
807三极管接法曲线图    807管子标准接法曲线图很多  但是这个可以阳压达到800伏的管子  三极管接法曲线图没看到  标准接法做过了  现在想做下三极管接法的。有曲线图的评请协助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你的图不是三极管接法  二栅接阳极用了10K电阻  这是标准接法

楼主:
你的图用了正反馈

楼主:
807只有份三极管接法参考数据  阳压400栅负压负45  屏流60毫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图用了正反馈

    图中的接法是负反馈,反馈量2.48db。

网友:
引用 楼主:
807只有份三极管接法参考数据  阳压400栅负压负45  屏流60毫安

    从提供的数据看似乎是对的,但从特性曲线图上看屏流只有35mA,不过这也够了,机器装配时细调一下栅负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接法是负反馈,反馈量-29.8db。

负反馈是输出牛次级输出到前面管子的阴极  正反馈才是阳极输出直接在到输出牛初级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反馈是输出牛次级输出到前面管子的阴极  正反馈才是阳极输出直接在到输出牛初级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要看反馈的效果,与反馈点在何处无关。输出变压器次级接到第一级阴极如果输入信号减弱了就是负反馈,如果输入信号增强了就是正反馈。因此是什么反馈要进行相位分析,像图中的情况,假设807栅极某一瞬间信号为正,屏极信号即为负,屏极的负信号反馈到栅极就会抵消一部分栅极的正信号,输入信号减弱了,因此是负反馈。讲的很啰嗦,其实屏栅信号互为反相,屏极信号反馈到栅极就会抵消输入电压,因此就是负反馈。

网友:
也找到了一个807:

网友C:
PG负反馈,也称为Schade反馈,可以让管子既有五极管的效率,又有三极管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要看反馈的效果,与反馈点在何处无关。输出变压器次级接到第一级阴极如果输入 ...

感谢你的讲解!非常的好!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PG负反馈,也称为Schade反馈,可以让管子既有五极管的效率,又有三极管的曲线。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807只有份三极管接法参考数据  阳压400栅负压负45  屏流60毫安

这个组态应该是推挽架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