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16Pc06--EL3G ATX电源改可调电源的实验

楼主(2024-09-28):
这个电源和UC3843+SH0165R+WT7510电路原理图比较接近,辅助电源芯片是TNY267和SH0165R芯片引脚功能一样,不同的是多了一个LM393运放,多了一个光电二极管(共三个),看实物UC3843前方并两个光电二极管,TNY267前方有一个光电二极管,有了这个相近电路图,抄出LM393运放和光电二极管电路图工作量小多了。
初步设想保留TNY267组成的辅助电源和+5VSBb部分,拆除-12V、3.3V(铭牌没有-5V)和WT7510芯片电路把UC3843组成的主电源改为可调电压。
参照典型电路对UC3843和TNY267部分进行改造。
首先UC3843和TNY267控制部分分离并脱离WT7510。TNY267根据典型电路进行完善。
其次弄清楚LM393功能(估计有温度感应控制功能控制风扇),尽量保留温控风扇功能,弄清楚第三个光电二极管功能是否电流控制功能。
最后增加UC3843组成的主电源可调电压电流部分电路。
对于UC3843主电源改可调也是在学习论坛whmks老师的帖子:四种不同电路的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方法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和yzt05老师的帖子:计算机ATX电源改装可调稳压电源(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在比葫芦画瓢想出了以上修改的想法,对电压电流调整还在熟悉学习中,在不增加TL431进行电压电流调整和稳定思路还是不是很清晰。
改开关电源是手头有线性电源体积大重占地方效率低,原来改了一个适配器打算输出+5V±15V 在论坛各位老师帮助下基本修改完成,可控稳定的+15V和附带-15V(-15V带载电压变化比较大)。所以转向改造AP16Pc06,初步确定固定+5V(2A原来指标)+可调电压电流一路。

楼主:
手头一直有事情打扰先把电路板和电源箱子分开方便抄板,这个电源在输入端共模滤波和差模滤波规规矩矩,拆下的差模滤波电感比开关电源主变压器还大。

楼主:
这两天有时间抄板完成和UC3843+SH0165R+WT7510电路原理图还是有差别。回头不懂得地方再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有恒心有毅力,加油

楼主:
感谢天堂岛老师支持鼓励,感谢bg1trk版主加分,开始杂事比较多放哪了,随后抄板走了点弯路,贴片太小需要放大或者微距拍照才能搞清楚编号和阻值,所以进度比较慢

楼主:
通过抄板知道了,拆除WT7510分离主电源和辅助电源还要拆除光耦M3和三极管Q6,联通辅助电源对UC3843的7脚供电,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老师(抄板电路可能还有些电路不太准确,回头在主要部位在详细核对纠偏)
1、拆除光耦M3和三极管Q6部分,还连接Q7到1脚COMP控制接地。看说明典型电路和这个连接接近,简化版应用是COMP通过电阻电容连接VFB,这一块怎么改。
2、保留辅助电源和+5V输出,只提高输出最大电流,怎么改。
3、主电源保留+3.3V的421+场效管的恒压电路为可调电压电路,如何改为0V-30V(或者60V)可调,看到好多帖子调整电压最低3V左右。
4、主电源提高输出电流,把热端一个空闲绕组和输出端绕组并联并联为带中间抽头的绕组(如果电感差不多),如果重新绕制次级线圈,几股并绕多少圈合适感觉还是绕两组串联为带中间抽头的半波整流效率最高。
5、lm393+热敏电阻TTC103控制风扇电路是+3.3V—— -12V,改+5V供电怎么改,直接5V供电?
小白才接触开关电源,也接触了几款电源小修小补,希望各位老师能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
抄板电路图,软件导出来的更清晰一些。

网友A:
用3842芯片的电源可调范围太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842芯片的电源可调范围太窄了。

谢谢解惑,论坛好多改可调电源的芯片都是TL494,原来如此呀,这个电源,初步设想3V以上用431+光耦,3V以下电压如果调不动了,接力用+3.3V的431+场效管电路往下调,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论坛好多改可调电源的芯片都是TL494,原来如此呀,这个电源,初步设想3V以上用431+光耦,3V以 ...

太繁琐了,没必要,花时间研究就研究K7500或者TL4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繁琐了,没必要,花时间研究就研究K7500或者TL494.

手头就这几块开关电源,没有K7500或者TL494.芯片的电源再买占地方,通过捣鼓开关电源抄板了解芯片功能和工作原理也有所收获。手头电脑电源故障了是TL494芯片电源在练手,感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抄板知道了,拆除WT7510分离主电源和辅助电源还要拆除光耦M3和三极管Q6,联通辅助电源对UC3843的7脚 ...

COMP脚接地的用意,要看IC的内部框图才能搞明白,如下:

VFB是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COMP是其输出端。常规用法是在这俩脚间加一只电阻形成负反馈,这样输出端就有个稳定的输出,供后面的PWM比较器与电流反馈信号做比较,从而决定输出脉宽。

如果COMP脚接地,则PWM比较器与此相连的输入口电平为0,这就意味着开关管只要出现电流,ISENSE脚稍微有个对地电平,PWM比较器立即输出为高,后面的RS触发器立即复位,关断PWM输出。
以上看着可能比较绕,简而言之,COMP脚接地的后果是输出的驱动信号占空比几乎就为0,整机停止输出。
Q7是前面保护电路的“执行器”,发生异常后令Q7导通,将COMP口接地,电源停止输出。
如果不想前面保护电路给您找麻烦,直接拿掉Q7就可以了。

抄出来的电路看着眼花,就不详细说了。
大概方向:
3.3V周边的431和MOS管是磁稳压电路的一部分,改成可调输出后,3.3V稳压这部分基本无法工作,直接摘除吧。
5VSB是辅助电源提供的,输出功率是U1和T1决定的,输出电流没啥提升空间,别费劲了。
“热端空闲绕组”问题,猜测第一是抄板可能出错了,这个电路是正激,"空闲绕组”可能是磁复位绕组。第二可能是屏蔽层,绕几圈后单端引出接地,起到屏蔽作用。第三是绝缘问题,热端各个绕组之间绝缘强度达不到安规要求,直接引到冷端使用很危险。总之所谓“热端空闲绕组”不要考虑另作他用,此路不通。
主变压器最好拆了重绕,输出电压定在可调输出范围的高点,匝数按原始匝比换算,线径按最大输出电流来确定,且只保留这一组输出。
风扇温控这块,LM393可工作在5V供电下,可以把它的供电改为5VSB。外围电路画的看着眼花,反正无非就是个比较器,把基准和热敏电阻的反馈阈值再重新算算,改了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P脚接地的用意,要看IC的内部框图才能搞明白,如下:

感谢bg1trk版主老师的答疑解惑,VFB和COMP这俩脚间加一只电阻形成负反馈稳定输出端的输出,供后面的PWM比较器与电流反馈信号做比较,从而决定输出脉宽。我以为COMP接地电阻大小来调整控制信号输出来调整占空比。 Q7导通将COMP口接地,电源停止输出。是保护装置,可以直接拿掉。知道了,原来Q7这样的作用。5VSB的输出功率是U1和T1决定的,输出电流没啥提升空间知道了,2A电流也能用。“热端空闲绕组”,对于正激电路可能是磁复位绕组,或者可能是屏蔽层,没查到悬空端正反面有连接线,这么多名堂,。主变压器最好拆了重绕,匝数按原始匝比换算,线径按最大输出电流来确定,且只保留这一组输出。感谢给出了详细的修改方法,开关变压器拆开过还是比较好拆,手工差马马虎虎还可以改,风扇温控这块,LM393可工作在5V供电,重新看了风扇部分是接地-12V,刚刚对温控部分核对修改,贴图如下。这个可调电压能够调整为接近0V,如果能够调整到3V左右,想把这个3.3V的431和MOS管部分,改在可调输出后面,调整可调调整到最小后,再由这个部分调整。一组线圈要不要带中间抽头,不带抽头冷端地怎么安置。或者按照辅助电源5VSB半波整流。
非常感谢,bg1trk版主老师的大力支持,
网上搜的单运放热敏电阻温控风扇部分挺简单的。

补充内容 (2024-10-14 20:39):
重新熟悉431工作原理,这两个电路都是最低电压只能调整到3V

补充内容 (2024-10-14 20:40):
重新熟悉431工作原理,这两个电路都是最低电压只能调整到2.5V

楼主:
已经把光耦、7912、7510、Q7、电容、二极管和Q5拆除小贴片芝麻粒大小拆了4个蹦跑了2,还不错都给找回来了。

楼主:
变压器拆下测量了电感,测量滤波和共模差模滤波电感
根据老师指点改线圈一路,可调电阻利用原M2电路吧可调电阻引线接出1K改50K基本可以60V~3V。

又交学费了变压器,第一次拆高频变压器太顺利了,看到火漆封不知道怎么拆解了,轻轻敲击就碎了, 看视频才知道还要水煮或者热风枪加热,最后才知道这个变压器接缝粘死了。用孩子给的咖啡壶煮,那一个小一点镇流器变压器练手。
已经tb下单买了些铁芯和抗干扰滤波磁环10元,运费也10元,和老板说了优惠2块,单买一个不到2元运费比东西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拆下测量了电感,测量滤波和共模差模滤波电感

根据老师指点改线圈一路,可调电阻利用原M2电路吧可 ...

碎了可以用胶水粘起来用,总体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碎了可以用胶水粘起来用,总体问题不大

谢谢,太脆了,敲碎的一块碎的个别粉状颗粒,试着粘了,少了一块不完整了,买的铁芯在路上,铁芯间隙要费劲打磨了。

楼主:
变压器铁芯昨天收到,改绕后电感差别比较大,铁芯间隙中间1张纸厚0.2mm,周边边缘间隙厚度1mm。初级线圈电感差距比较大相差4倍,铁芯材质差别。
根据电感L=μ*S/l*N^2公式计算其中:N为匝数;S为磁芯截面积,u为磁芯导磁率,l磁路长度。
原绕组里层初级屏蔽层次级,改绕三明治绕法初级约1/2+次级+屏蔽层+1/2初级。
关于变压器是否需要蜡封一下,测量电感线圈松松垮垮明显有刺耳声音。还有这样的电感差距还有铁芯间隙行不行,原来的铁芯间隙大概1mm。手头有50V2200μF和100V470μF电容考虑电压可能是48V,初步考虑使用100V470μF电容,π滤波电感50μH,谢谢

楼主:
原电感磁环16圈19μH,新买的小的5圈44μH,打的2圈38μH。滤波电感对磁芯有什么要求没。

楼主(2024-11-11):
请教开关电源输出滤波器电容电感是怎么计算的

      在其它帖子有老师讲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是挖掘其安全富余度,通过学习和建立电子表计算有所认识,把12V改可调30v理论计算调整输出由12V到30V时,输出整流管反向电压由30V增加到90V(正激电路)或60V增加到140V(反激电源)增加比较多,场效管耐压电流和功耗都在范围内。整流管反向电压接近或者超出了原有最大的整流管反向耐压。
     通过计算发现初级线圈电感和功率大小成反比(磁芯参数不变),实际磁芯不变,一定圈数的电感是个常数,还有ΔB =(Vin *Dmax*T)/(Np*Ae),Br=0.055(mT),Bs=ΔB+Br和Bmax=Ids2*ΔB/ΔIds有时候差别比较大。

楼主:
通过另发帖求助学习,完善了复位电路、对正激电路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把错误的π型滤波电路还原,反激电路改回正激电路,tl431反馈电路优化,还待完善风扇供电5V风量小,温控电路未使用。小电流试验空调电压3.34V~≥50V。
试验还给自己挖了个坑表头电流线路接到正极造成正负电源短路,加电嘭一声响,以为保险烧了,检查没有,变压器铁芯外面缠的胶布也崩开了,表头也烧了,还好变压器加固后更换表头更改连接线一切正常了。